为什么写到驱动中的RETAILMSG函数,系统启动后串口没有 ...

楼主(2008-07-14):
为什么写到驱动中的RETAILMSG函数,系统启动后串口没有信息输出呢?
我在触摸屏驱动的Touch_CoordinateConversion函数中增加两个RETAILMSG。我使用过“sysgen”和“build and sysgen”编译。系统启动后点击触摸屏,都没有发现有数据输出。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VOID Touch_CoordinateConversion(INT *px, INT *py)
{
INT TmpX, TmpY;
INT TmpX0, TmpY0;
TmpX0 = *px; TmpY0 = *py;
RETAILMSG(1, (TEXT("*px : %d\r\n"), TmpX0));
RETAILMSG(1, (TEXT("*py : %d\r\n"), TmpY0));
TmpX = (*px >= TOUCH_MAX_X) ? (TOUCH_MAX_X-1) : *px;
TmpY = (*py >= TOUCH_MAX_Y) ? (TOUCH_MAX_Y-1) : *py;
TmpX -= TOUCH_MIN_X;
TmpY -= TOUCH_MIN_Y;
TmpX = (TmpX) ? TmpX : 0;
TmpY = (TmpY) ? TmpY : 0;
*px = ((TmpX * TOUCH_X) / (TOUCH_MAX_X-TOUCH_MIN_X))*4;
*py = ((TmpY * TOUCH_Y) / (TOUCH_MAX_Y-TOUCH_MIN_Y))*4;
return;
}
系统
触摸屏

网友A:
别的串口调试信息是正常的吧?
要确认是否将新的dll编译进了nk.bin,可以用命令行下 viewbin -t (路径)\nk.bin(回车)
找到对应的dll,看dll的大小改变了吗?
如果确认编译进了,那就是没运行到这个地方了。在别的地方继续添加调试语句。

网友B(2009-03-14):
我现在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要在调试的状态下可以输出啊,我怎么都输不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