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濠电偞鍨堕幐鎼佹儎閻ょ嫻濠电姰鍨煎▔娑氣偓姘煎櫍楠炲啯绻濋崶褔妫烽梺璺ㄥ櫐閹凤拷

楼主:
Linux濠电偞鍨堕幐鍛婎殽閹间焦鍋╅柕濞炬櫅绾偓闂佽法鍣﹂幏锟�
LED濠电偞鍨堕幐濠氬箰閸濄儰鐒婇柨鐕傛嫹
濠电姰鍨归悥銏ゅ礃閹兾ら梻浣稿閸嬪嫰宕愭搴g當闁瑰墽绮崑瀣煥閻曞倹瀚�
婵犵數鍋為崹鐢告偋閹版澘鍨傞柛宀€鍋為崑銊╂⒒閸喓銆掗柟鏂ゆ嫹
濠电偛顕慨浼村磿閸欏鍨旈柤鎼佹涧椤曡鲸鎱ㄥ鍡楀闁告埊鎷�

evc下读Unicode文件的问题
liukaiyue
liukaiyue

网友A(2008-06-07):
evc下读Unicode文件的问题
在evc下,想把一个Unicode字符的文本文件读入一个数组
可是文件的字符数多于19的时候就会出现读取错误,出现乱码或者只能读一部分
请问这是为什么?
其中:
该Unicode字符的文本文件是通过写入WCHAR自建的,并没有0xFFFE字头,难道这会有影响?
问题
文本文件
影响

网友B:
Windows系统下,Unicode的文本文件开头必然有0xFFFE,要判断是否这个影响的,那直接读取一个确认的Unicode文本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C:
试过了
和那个没有关系
那该怎么办?

网友D:
应该是你的代码有问题,把代码贴出来。

网友E:
贴代码,要不网上有很多类似代码可以参考。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F:
if((fp=fopen("1.txt","rb"))!=NULL)
{
fseek(fp,0,2);
long filelen = ftell(fp);
fseek(fp,0,0);
WCHAR *pch = new WCHAR[filelen/2];
fread(pch,sizeof(WCHAR),filelen/2,fp);
fclose(fp);
}
谢谢各位了!

网友G:
问题已解决
是别的小问题造成的
不过确实应该在建立Unicode文本文件时加上开头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