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XA270的USB驱动???

楼主:
各位高手:
    请问哪位做过PXA270的USB驱动,在BSP中USB驱动下的DEF文件中:
EXPORTS         HCD_Init
                HCD_PowerUp
                HCD_PowerDown
                HCD_Deinit
                HCD_Open
                HCD_Close
                HCD_Read
                HCD_Write
                HCD_Seek
                HCD_IOControl
搜索HCD_Init这个函数
发现在\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HCD\COMMON的hcddrv.cpp中
    和\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HCD\USB20\USB2COM 的hcddrv.cpp中都有这个函数,

请问哪个文件中才是我的驱动用到的流接口函数???

网友:
看一下Sources文件链接到哪一个库不就知道用的是哪一个了吗?

网友:
在BSP下的HCD驱动文件夹中的Source:
TARGETLIBS= \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SOURCELIBS=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pxa27x_ohci.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pxa27x_xllp.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ceddk.lib
应该是链接pxa27x_ohci.libpxa27x_xllp.lib 这两个库,其中pxa27x_xllp.lib 这个没找到
--------------------------------------------------------------------------------------------------------------
而pxa27x_ohci.lib这个库应该是\WINCE500\PUBLIC\COMMON\OAK\CSP\ARM\INTEL\PXA27X\HCD中生成的(这里的文件没有HCD_Init
等函数)
这里的source:
     TARGETNAME=pxa27x_ohci
TARGETTYPE=LIBRARY
RELEASETYPE=OAK
WINCEOEM=1
SYNCHRONIZE_DRAIN=1
TARGETDEFNAME=pxa27x_ohci
DEFFILE=$(_COMMONOAKROOT)\inc\ohcd.def
INCLUDES= \
    $(_PUBLICROOT)\common\oak\csp\arm\intel\pxa27x\inc;      \
    $(_PUBLICROOT)\common\oak\csp\arm\intel\pxa27x\xllp\inc; \
    $(_PUBLICROOT)\common\sdk\inc;$(_PUBLICROOT)\common\oak\inc

SOURCELIBS=$(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ohcdmdd2.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hcdlib.lib

SOURCES= \
        bul_ohci.cpp
这里又链接了ohcdmdd2.lib hcdlib.lib这两个库
其中hcdlib.lib又没找到
--------------------------------------------------------------------
而ohcdmdd2.lib应该是\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HCD\OHCD2下生成的
这里的source:
TARGETNAME=ohcdmdd2
TARGETTYPE=LIBRARY
TARGETDEFNAME=ohci2

DEFFILE=$(_COMMONOAKROOT)\inc\ohcd.def
WINCETARGETFILE0=$(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TARGETDEFNAME).def
INCLUDES=$(INCLUDES) ..\common;

CONDITIONAL_INCLUDES=macwin32.h

SOURCES= cohcd.cpp cpipe.cpp chw.cpp Transfer.cpp
可是这里也没有HCD_Init 等这些流接口函数

再此路径\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HCD\OHCD2基础上返回上一层,就会有两个hcddrv.cpp文件都有HCD_Init等流接口

具体路径为: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HCD\COMMON的hcddrv.cpp中
和\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HCD\USB20\USB2COM 的hcddrv.cpp

网友:
啥?
hcdlib.lib没找到?
TARGETTYPE=LIBRARY
TARGETNAME=hcdlib
CONDITIONAL_INCLUDES=macwin32.h
SOURCES= cphysmem.cpp sync.cpp cdevice.cpp hcd.cpp hcddrv.cpp
hcddrv.cpp文件中不就有HCD_Init?
pxa27x_ohci.lib用到了hcdlib.lib,
结果显然是用了\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HCD\COMMON的hcddrv.cpp下面的

网友:
那就是用到了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HCD\COMMON下的 文件(应该是流接口的定义处)

也用到了\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HCD\OHCD2下的文件(这里有中断线程)

HCD下其他用到没有就不知道了

非常感谢hzdysymbol

网友:
我的经验是COMMON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