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boot

楼主(2008-09-22):
关于Eboot
请问我的每个BSP中都有EBOOT
这个eboot跟一些开发板上的BIOS(ARM下的)有什么区别
这个BSP下的EBOOT是否可以启动NK??

网友A:
eboot当然可以下载内核,以前的eboot用交叉网线下载,现在的eboot大多数支持USB下载内核了,它也是BIOS
至于你说的BIOS,应该指的是用ADS编写的BOOT,其功能都是一样,只是编译器不一样而已。

网友B:
BIN需要解压之后变成NB0,会比NB0稍大.NB0是二进制的映像.其它顶楼上,正解!

网友C:
bootloader+eboot 才是bios

网友D:
你所说的eboot和bios都是bootloader,只不过eboot大多是根据MS的框架修改出来的,主要针对wince.至于那个bios,好像是从一个跨平台的bootloaer开源项目而来,所以适用的范围更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