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atformBuilder和使用mobile sdk

楼主(2008-12-08):
请教PlatformBuilder和使用mobile sdk
小弟在询问注册表时碰到了PlatformBuilder环境,
自己却是用的vs2005装的mobile sdk,建win32工程开发。
请教PlatformBuilder和sdk有什么区别,
开发wince应用软件或是mobile应用软件上面两个环境有什么差异,
是不是开发wince,mobile大多都用PlatformBuilder呀。
多谢大家,今天又有意外收获了,哈哈,也说明自己是只井底蛙,
请高手指教。
应用软件
sdk
Mobile
注册表
井底蛙

网友A:
1、 PlatformBuilder For Wince -> Wince SDK -> 在WinceSDK上开发
2、 PlatformBuilder For Mobile ->MobileSDK -> 在MobileSDK上搞开发
微软提供了Mobile的SDK下载,所以一般不用自己生成SDK了,而Wince微软没提供,一般需要自己生成

网友B:
mobile的开发,使用Platform builder for WM只是做为开发工具使用,还需要其它的东东
PB for CE则不需要其它东东,完全独立开发。

网友C:
PB基本上是用来定制OS Image用的
应用开发可以用VS2005加Mobile SDK或CE SDK就应该OK了

网友D:
PB的作用,你可以认为就是用来编译出操作系统的。而操作系统就有对应的API集合,导出来就是对应的SDK。
你可以假设的看PB生成WindowsXP,然后提供你最新的SDK,你就用VS2005调用SDK里面的一些函数,产生能在WindowsXP下运行的应用程序。
PB->定制操作系统->导出对应的SDK
VS2005->导入对应的SDK->写出运行在该系统上的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