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visual studio.NET 2005 与Platform Builder for ...

楼主(2008-06-06):
谁知道visual studio.NET 2005 与Platform Builder for windows ce 6.0 如何集成的详细步骤?
小弟想学习windows ce 嵌入式开发以及系统的定制,可是安装了visual studio.NET 2005 之后不知道怎么把Platform Builder for windows ce 6.0集成到visual studio.NET 2005 当中,请教高手指点整个过程!
windows
visual
如何

网友A:
我也在开始学习这个东西,帮顶,现知道,windows server 2003+vs.net2005 vb.net或者C#.net环境下如何,测试、运行wince 模拟器?

网友B:
WINCE6.0 的PB是VS2005的一个插件..你在安装WINCE6.0的时候在PB这一项的时候,就自动在VS2005中加了这个功能了.你在新建时,选项目,就有PB的..

网友C:
你在安装WINCE6.0的时候,在PB选项上选中..就会自动在VS2005中加入PB6.0的插件,你就可以用了..一定要先装VS2005再装WINCE

网友D:
装好VS2005后,安装VS2005SP1
然后安装wince 6.0
安装SP1注意按下面步骤进行:
1、打开控制面板 -〉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
2、选择软件安全策略(如果没有策略就新建一个)
3、在右边列表中选择“强制”,双击
4、将“将软件限制策略应用到下列用户”
选择
除管理员以外的所有用户。
5、重启系统(一定要)
6、使用附带的批处理文件进行安装
(文件和安装包放在同一个目录下)
注:安装用了45分钟,不进行设置据说要3个小时。
(如果安装不成功,说明RP有问题)

网友E:
呵呵,原来还是要安装wince 6.0啊,那哪里有wince 6.0的下载地址呢?

网友F:
去Microsoft官网上有试用的下载

网友G:
http://www.microsoft.com/china/windows/embedded/eval/trial.m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