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研华的数据采集卡pcm-3718h数据采集跑飞问题

楼主(2008-07-08):
应用研华的数据采集卡pcm-3718h数据采集跑飞问题
小弟用的是研华的嵌入式电脑pcm-9579,2GCF卡,内存128M的,数据采集卡是pcm-3718h,采用中断方式取数,4路通道0,1,2,3;用delphi编的程序,具有时实存储数据和回放历史数据的功能,当我的数据过大时,如果我回放历史数据,有时就会出现数据跑飞的现象例如3串到0,0串到1,1传到2,2串到;或是3-2等,不固定,当我退出程序时,电脑就会重启动,不知道如何解决,请各位大哥帮帮忙,如何才能解决?
数据采集
采集卡
华的
程序
如何

网友:
你这个涉及到的还是Delphi的编程,针对数据存储及数据显示。与单片机无关。你可以到Delphi版块去交流讨论。
“数据过大”是指数据值过大?还是指数据量过大?好像前者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是后者,那你应该针对数据库的管理进行跟踪,还有你的Delphi程序的其余部分是不是占住CPU了,导致对数据的读取有影响了。

网友A:
关键是编程的思路,像这种快速采集数据的,多用多线程在后台采集数据,
你的平台应该的windows,硬件应该购快了,我不pcm-3718h像这种卡具体情况,
我认为用查询在多线程好,中断多用在系统速度慢如DOS,很不好控制....
你再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