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 在Bluez中,怎样才能绑定找到的BT设备?

楼主(2008-09-15):
高分: 在Bluez中,怎样才能绑定找到的BT设备?
用的CSR的BT芯片,现在能够SCAN到其他BT设备,不知道怎么才能绑定到SCAN到的设备,希望能具体说说步骤,分还可以加.
设备
能够

网友A:
有人会吗,可以加分.

网友B:
根据你要实现的功能,蓝牙栈协议层的绑定方法都不一样
比如你要做简单的数据通信,利用rfcomm工具就可以把遵循rfcomm协议的服务绑定到一个类似的串口设备上.

网友C(2008-10-20):
如果我想用耳机与我手机的BT绑定,能否说说具体步骤,谢谢

网友D:
Bluez里面没有例子吗?
我用的BlueLab,里面有很多例子,找些例子看看就能知道个大概了
不过我的是ucos,不是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