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5.0新定制一个平台,在“新建连接”里“直接连接”是 ...

楼主(2008-11-19):
pb5.0新定制一个平台,在“新建连接”里“直接连接”是灰色的,不能选,这是缺少那个组件了?
在网上搜了一阵,有人说让添加
Feature:Communication Services and Networking -> Networking - Wide Area Network[WAN](Select all)
添加后,“新建连接”中的其他选项都能选了,“直接连接”仍为灰色,到底是什么原因,哪里设置有问题?
定制
其他
Network
新建

网友:
哦,对了,在pb自带的模拟器里,这个“直接连接”是可以选的!

网友A:
这样乱搞,扰乱秩序,
有没有相关法律,啊,
建议让他蹲监狱反省一下。
——你再发,我到投诉区投诉你

网友B:
有没有人知道呢?帮忙说一下吧!这个搞不定就没法建立和PC的同步,其他什么事也干不了!

网友C:
请问你 是否有Serial 或者 USB 资源?没有最少开启一项,否则无法直连!

网友D:
有,串口和USB的都有,这个应该就是内核定制时缺少某个组件,
因为卖板子的人提供的内核镜像就可以连接,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E:
确实如david230 所说,忘记加USB驱动了,添加后就好了!thank you!结贴

网友F:
请问在PB5下用ARM模拟器的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