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bile 5.0 加入汇编的问题

楼主:
我把inline函数放到一个文件单独文件
有些函数比如说
FixPoint FixPoint::operator * ( const FixPoint& fp )
这个函数在程序里面频繁调用
使用__asm{}加入arm汇编代码..不能编译通过..
nonstandard extension used : '__asm' keyword not supported on this architecture 这个错误
然后我修改成
        asm volatile("LDMIA r1!, {r3 - r5}" : : : "r3","r4","r5");
        asm volatile("LDR r6, [r2]" : : : "r6");//_11
        asm volatile("LDR r7, [r2, #16]" : : : "r7");//_21
        .....
        ....
也不能通过
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怎么把汇编代码加入inline函数内

网友:
mobile 5因为是ARM架构,当前的编译器尚不支持嵌入ARM汇编,只能写一个单独的.s文件,单独汇编成目标文件,最后链接到程序中。在.s的自定义编译命令可以是 armasm -cpu xscale "$(InputPath)" "$(IntDir)/$(InputName).obj" -list "$(IntDir)/$(InputName).lst" ,输出 $(IntDir)/$(InputName).obj 。

网友:
to bzjing
如果这样修改的话..工作量比较大..
不知道gcc + arm + mobile 5.0 这样交叉编译环境怎么搭建..
那样就省了很多时间..请问哪个兄弟知道不

网友:
Intel提供的编译器是可以持C/C++代码内嵌汇编的,
也就是支持那个__asm{}语法,
与eVC++和VS2005良好兼容。
不过不是免费的,
提供试用版,但试用版只能生成Debug版的代码。
好早以前用过,现在的情况不知怎么样了。

Intel(R) C++ Compiler, Professional Edition, for Windows* CE
下载之前会让你注册一下,得到一个试用License.
但现在Intel网站好像找不到这个For CE的版本的下载链接了,不知是不是一起随XScale卖给了Marvell.
如果有需要,你自己在网上搜搜看。

网友:
__asm
{
}

在eVC里面是支持的

网友:
Intel的编译器才支持内联汇编,微软的编译器不支持。

网友:
我把贴子加分了现在在弄intel编译器,,弄好给大家送分

网友:
但是你编译器是intel的,device不是intel的,那不是完蛋了。。

网友:
用intel c++编译器通过了 debug生成的文件放到真机上面有问题了..报错.
文件xxx无法打开可能它不是使用可信任进行签名的..或者找不到某个组件
郁闷

网友:
使用的cpu是intel的

网友:
我现在只能用EVC来弄了555555..没有多少天了...

网友:
楼主,你用Intel的编译后,记得要Copy几个Dll到目标机器上去好像才行的。
你用Dumpbin看一下目标程序,是不是依赖了Intel编译器带的DLL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