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串口通信 帮帮忙啊!!!

楼主:
 本人初学VxWorks,前不久刚安装了虚拟机,运行也正常,WDB_COMM_END
现在想试一个与串口进行通信的例子,我所用的程序在下面,编译下载都没有问题,串口助手也打开并且

设置了,
可是依次运行open_com1,config_com1和send_com1后串口却没有反应(没有任何显示),要写向串口的数

据却在shell下显示了,
不知这是什么原因呢?对串口的操作不就是对文件的操作吗?
拜托各位大虾和斑竹一定帮帮忙啊,能说的详细些就更好了,谢谢、谢谢、谢谢了!!!!!!!

/*uart.c--serious  transimiting  or receiving*/

/*头文件*/

#include
#include "strLib.h"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types/vxTypesOld.h"

/* global variables */

int width;
int   fd; /*串口设备文件描述符*/
int   accept_com1_ID,send_com1_ID;
struct fd_set fds_data;
struct fd_set data_fds;
        /* pre_declaration */
int open_com1 ( ) ;
int config_com1 ( void ) ;
int accept_com1 ( void ) ;
int send_com1 ( void ) ;
extern STATUS close(fd);

/* 打开串口*/

int open_com1() /*打开串口2函数 */

    {
        int fd;
        fd = open("/tyCo/0",O_CREAT|O_RDWR,0); /*打开串口并返回串口设备文件描述符*/

        if(fd==ERROR)  /*如果不能打开串口1则打印出错信息*/

        printf("You can’t open port com1!\n");
        else printf("open Com1 successfully!\n");

     }

/* 配置串口*/

int config_com1(void)                     /*串口1配置函数*/

    {
        ioctl(fd,FIOSETOPTIONS,OPT_LINE);  /*设置串口工作模式为行模式:LINE_MODE */

/*OPT_LINE is incleded in iolib.h*/

        ioctl(fd,FIOBAUDRATE,9600);        /*设置串口波特率为9600bps*/

        ioctl(fd,FIOFLUSH,0);               /*清空输入输出缓冲*/

        ioctl(fd,SIO_HW_OPTS_SET,CS8|STOPB|PARENB|PARODD);     /*设置 8 位数据位,2位停止位

,带校验位,奇校验*/
        ioctl (fd, FIOSETOPTIONS,OPT_ECHO | OPT_CRMOD | OPT_TANDEM | OPT_7_BIT);
        printf("set options successfully\n");
    }

/* 串口接收数据 */

/* 串口发送数据 */

int send_com1(void) /*向串口1发送数据函数*/

   {
         char *send_buf ="Hello,Data had accept!";  /*待发送数据*/

         write(fd,send_buf,strlen(send_buf));

              /*任务阻塞等待写串口准备完毕*/

        }

/*关闭串口*/

extern STATUS close(fd)
        {
            close(fd);
        }

网友:
把你的iosFdShow, devs之类的信息贴出来。
可能是全局文件描述符的问题

网友:
太感谢你的帮忙了!!!
在shell下的运行情况是这样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  O  R  N  A  D  O
    /////   /////   /////   /////   /////         |
    /////   /////   /////   /////   /////         |
     /////   /////   /////   /////   /////        |           Development  System
      ////    ////    ////    ////    ////        |
       ////    ////    ////    ////    ////       |
        ////    ////    ////    ////    ////      |           Host  Based   Shell
         ////    ////    ////    ////    ////     |
          ////    ////    ////    ////    ////    |
           ///     ///     ///     ///     ///    |           Version  2.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pyright 1995-2002 Wind River Systems, Inc.

C++ Constructors/Destructors Strategy is AUTOMATIC

-> open_com1
open Com1 successfully!
value = 24 = 0x18
-> config_com1
set options successfully
value = 25 = 0x19
-> send_com1
Hello,Data had accept!
-> iosFdShow
fd name                 drv
  3 /pcConsole/0           2
  4 (socket)               5
  5 /vio/1                 9
  6 /tyCo/0                1
  7 /vio/2                 9
  8 /tyCo/0                1
  9 /tyCo/0                1
value = 0 = 0x0
-> devs
drv name
  0 /null
  1 /tyCo/0
  1 /tyCo/1
  2 /pcConsole/0
  2 /pcConsole/1
  4 /fd0
  6 as:
  9 /vio
value = 0 = 0x0
->

网友:
既然定义了全局的fd变量,为何又在open_com1时定义了一个局部变量呢?

这样的话,config_com1,send_com1等的操作对象fd都是未被初始化的,自然不行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忙了,全局文件描述符确实是有问题,而且还发现了原来我所用机器的串口有问题。唉,机器太古老了!
再次谢谢各位了!

网友:
接分是王道!

网友: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

网友:
这错误有点低级吧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