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下label和button透明问题?

楼主(2008-02-01):
Wince下label和button透明问题?
我在FORM上自己用ONPAINT函数绘制了一个背景图片,图片上有“关闭”“打开”之类的字样,我想把我的BUTTON做成透明的,直接显示背景图片上的字,LABEL上的字也直接显示在背景图片上,我试过了this.label1.BackColor =Color.Transparent; 之类的方法 都实现不了,而且我的这个项目是在智能设备下开发的 WINCE下的库函数是精简版 所以一些在C#里函数没有,我应该如何实现呢,希望大家能帮助我 谢谢!
透明
而且
背景图片
button
精简版

网友A:
http://topic.eeworld.net/u/20071221/09/e733e759-7c25-4d39-a1a0-63b40285cd0a.html
这个帖子上有我在evc下实现的代码。
但是在C#上没有任何的experience。
要是不能移植到c#。就只能用其他办法啦。
如果你只是想要实现在背景图上点击事件,
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你把背景图上点击后需要有触发事件的区域的位置定义好,
然后根据点击的鼠标位置是否在定义的区域中来判断是否需要触发事件。
还有就是可以做一些“关闭”“打开”之类的字样的小图。用picturebox显示在背景图的同样位置,这样点击后,会触发picturebox的事件,模拟button.

网友B:
方法是不错 我尝试一下的!

网友C(2008-03-05):
在WM_CTLCOLOR里把按钮背景设为透明,在按钮上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