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声卡测试问题,求助大家

楼主:
一台电脑出厂时候,需要进行耳机和麦克风测试:是否能正常输出声音与输入,现在想改进以前的测试方式,可否将耳机与麦的两者的接口直接用一跟线连接起形成一简单的工作回路测试(耳机与麦都是3pin脚),直接将耳机的输出信号当作麦克风的输入信号,并保存成一个WAV文件,与耳机之前所输出的WAV文件进行比较是否相同,来判断电脑的音频工作系统是否正常,现在想能通过这样的测试方法直接编译一个测试软件来完成,是否可以实现上述方法?如果可以,我该学习那方面的知识?从那里去入手,以前没有做过这块.拜托各位大哥大姐弟弟妹妹指点下,不胜感激!
以前是否有人问过同样的问题?或者可以推荐帖子给看下

网友:
耳机的输出和MIC的输入不要直接短接,两者的阻抗不匹配。
你倒是可以考虑耳机输出直接接耳机,然后将耳机绑在MIC上,就是用MIC录耳机的输出,注意不是信号直接连接。

网友:
不能用信号直接连接?也就是不能直接连接成回路测试?可以改善测试回路来使耳机和麦克风之间的阻抗匹配吗?

网友:
感觉挺复杂的,还是先录音再播放就OK了.麦克风输入后,数据保存到SDRAM,再把数据输出,这样同样可以实现测试的目的.

网友:
可以改。
最简单的,就是将耳机输出的信号,直接电容隔直耦合,然后两个电阻分压,再进MIC。具体的分压比需要细调。

网友A: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该怎么样去整出这个测试软件来?需要那方面的知识?我以前没搞过这个;
现在有了一个大概的步骤,该怎么实现?
1:制作一个的初始标准WAV文件;
2:利用回路线将输出端口(耳机插孔)与输入端口(麦克风)连接成一个循环的回路;
3:播放初始的标准音频文件,输出端口输出信号,在播放的同时,输入端口接受信号,并将其录制保存为录制音频文件;
4:比较初始音频文件与录制音频文件的差异性;
主要是第2步和第三步;
感觉这块知识,需要调用多媒体控制接口命令才能完成(不知道这个观点是否正确),我需要找那些资料?用那种语言才能完成好这个软件的编译?我以前只用C做过一些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该怎么样去整出这个测试软件来?需要那方面的知识?我以前没搞过这个;
现在有了一个大概的步骤,该怎么实现?
1:制作一个的初始标准WAV文件;
2:利用回路线将输出端口(耳机插孔)与输入端口(麦克风)连接成一个循环的回路;
3:播放初始的标准音频文件,输出端口输出信号,在播放的同时,输入端口接受信号,并将其录制保存为录制音频文件;
4:比较初始音频文件与录制音频…

求那位大侠指点下第三步,该怎么整?拜托拜托

网友:
明明是第4步最复杂。。。。。
另外我觉得这样测试并不好,比如比较之后差异较大,那么是放音有问题还是录音有问题?
无法判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