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xWorks下网络上传的文件和直接拷贝的文件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我需要在目标机上放置大量的.DAT数据文件以供程序读取运行,将目标机硬盘接到主机上直接将这些文件拷贝到目标机硬盘上,然后恢复目标机即可正常运行,但是将这些文件直接通过网络ftp上传到目标机硬盘上后,却没能正常的读取这些文件。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在目标机下或在Host Shell下用ls看一下硬盘里面的东西
或者把结果贴出来,这样才能说明白

网友:
可能是ftp的时候,是不是没有用bin模式,而用的文本模式传的。用bin模式传递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把硬盘拆回来,先看看传的对不对再说吧

网友:
2楼的说得对,可能是没有使用bin模式!

网友:
请问楼主如何实现vxWorks dosFs文件系统和Windows文件系统兼容问题的?

网友:
本来就是兼容的啊。。。

网友: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