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用EVC创建的MFC对话框程序选择PB5编译导出的SDK出现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afxres.h'.

楼主:
用EVC创建的MFC对话框程序选择PB5编译导出的SDK出现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afxres.h'.
而使用EVC自带SDK却不会出错,请高手帮助

网友:
pb中已经加入了mfc的feature吗?

网友:
也许不是mfc的问题。

你看看tools->option->directories->include files
下,有问题和没问题的sdk的东西都一样吗?
应该就是缺少什么

网友:
没问题的SDK的tools-> option-> directories-> include files 是:
F:\EVC4.0\Include\emulator
F:\EVC4.0\mfc\include
F:\EVC4.0\atl\include
有问题的SDK的tools-> option-> directories-> include files 是:
G:\sdk\Include\Emulator
包含不同的文件目录该如何解决呢?
先谢谢!!

网友:
PB5编译导出的SDK有支持MFC吗?

网友:
我PB5编译导出的SDK好象没有选择支持MFC的,刚开始接触,还不知道怎么配置,能讲解下,或介绍些网站资料
吗?我百度好久没有找到啊,感谢!!!!

网友:
在pb右边的feature树中找到MFC的feature加入就行了。

网友:
在pb右边的feature树中找到MFC的feature加入就行了。 -----如果这个还是不行,应该是你的BSP有问题,之前我也碰到这个情况,换了BSP可以了,但是不清楚问题在哪儿。   你的现象应该是生成的SDK 中没有MFC和ATL,但是你PB中添加了这2个feature。

网友:
谢谢各位了,那问题已经解决了!
还有个问题问问大家,我想做个中文的SDK,我从PB菜单的Platform->Settings点进去,选择Locale页,然后在Locales:下面的复选框里找到了中文。加好后,在Default Language下拉菜单里选了“中文(中国)”。编译
导出安装SDK,在EVC里使用这SDK,模拟器中中文显示的还是乱码,为什么呢?我的做法错哪里啊?

网友:
evc 编译的应用程序还需要设置支持中文, PRC.
"Platform->Settings点进去,选择Locale页,然后在Locales"仅表示操作系统支持中文。

网友:
楼主,你开始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就是用PB新建工程,添加自己要的组件,在pb右边的feature树中找到MFC的feature加入。并导出安装SDK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