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驱动程序是否可以将IP数据报中的首部与数据分离?

楼主(2008-06-05):
网卡驱动程序是否可以将IP数据报中的首部与数据分离?
希望利用网卡驱动程序将IP数据报的首部与数据分离,然后单独加密数据,网卡驱动程序可以做到吗?要重新编写网卡驱动程序是吧。期待回答,谢谢!
加密
程序
网卡驱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做到的,ip数据是先发送到mac层,然后再传输出去,直到目标地址的mac层再到目标ip层,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B:
你说的是加密IP层的数据吗? 网卡驱动只是发送和接收数据的吧, 数据的封装应该是由协议栈来做的. 当然如果你想在网卡驱动里面做也可以,只需要把IP头提出来,然后把其数据加密,然后重新打包就可以了. 不过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个人觉得这应该在上层来做.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中间驱动层也可以

网友D:
当然可以,需要重新写网卡驱动,不过如果能在上层做,那么建议在上层做,这样可以不用改驱动

网友E:
你可以通过IPSec做

网友F:
因该winpcap也可以抓到,并将其分离,这样你就可以省点时间写驱动了,同意上层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