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 scatter描述文件

楼主:
在ADS的“ARM Link”中设置
“-info totals -info unused -entry 0x40000000 -mangled -map -symbols -scatter D:\work-wincetest\uC-GUI\ucosforphilips\scatter.scf -info veneers -info sizes -xref  -callgraph”
生成了EXET_E和EXET_I两个文件,没有后缀名,我不知道这两个文件要怎么用,在"ARM fromELF"中设置生成.hex文件,但无法生成,只是EXET_E和EXET_I两个文件被放在了.hex文件夹中
现在贴一下scatter描述文件,请大家帮忙看看。

LOAD_IRAM 0x40000000 0x4000
    EXET_I 0x40000000
    {
        vectors.o (startup, +First)
        init.o(+RO)
        irq_handler.o(+RO)
        target.o(+RO)
        main_taskmanage.o(+RO)
        os_core.o(+RO)
        os_cpu_a.o(+RO)
        os_cpu_c.o(+RO)
        os_flag.o(+RO)
        os_mbox.o(+RO)
        os_mem.o(+RO)
        os_mutex.o(+RO)
        os_q.o(+RO)
        os_sem.o(+RO)
        os_task.o(+RO)
        os_time.o(+RO)

    }

     HEAP +0 UNINIT
    {
        heap.o (+ZI)
    }

    STACKS 0x40003000 UNINIT
    {
        stack.o (+ZI)
    }

}

LOAD_ERAM 0xA0000000
    EXET_E 0xA0000000
    {
        * (+RO)
    }

    RAM_E +0
    {
        * (+RW,+ZI)
    }

}

网友:
研究过,没解的,就是无法把.bin加在文件后面,后来我自己写了一个批处理,呵呵,凑合用吧。

网友:
你的批处理是怎么写的,共享一下嘛。

网友:
因为你写了2块加载区域,所以编译后出来两个文件。自己不会合成一个文件输出的。
我自己写一个程序把它们合成一个文件的。不过合成时候不能直接连接。用2块的相对便宜量来合成,中间可以加入空白区域。
我是这么做的,可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