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系统定制问题

楼主:
根据http://www.cnblogs.com/walzer/archive/2008/11/01/713880.html的第一步新建立的一个模拟器,Build OS->Sysgen时报错,不能生成image。

但是,如果在New Platform的过程中不选择EMULATOR:X86,而选择SamSung:2410就能顺利地生成image,并且最终生成SDK

可是我想定制一个中文的模拟器呀?请各位大虾指教是什么原因?谢谢

PS:偶觉得可能少个补丁没打,可是也不知道是哪个补丁,唉....

网友:
貌似不支持中文模拟器的。我记得我以前弄都是英文的。既然是模拟,没有必要中文吧。

网友:
可是有MFC界面呢...不能界面全用英文呀

网友:
中文的没有问题的,不过你要专门下一个Emulator的BSP,这个是专门For ARM的
网上有讨论如何制作的详细过程,稍有点麻烦,要改好几次地方的
前面说的前提是CE5.0,如果可以用6.0的话那就方便了,在Platform下可以直接用Emulator的BSP来编译制作

网友:
谢谢楼上,我去找找...
我们暂定的开发环境是5.0,只能暂时努力5.0了

网友:
有个新问题:我只要是定制EMULATOR:X86就有问题,不改成中文,由向导生成后,不作任何修改,直接Sysgen,就会有错;而选择SamSung:2410就不会有问题。55555............
诸位高手,指教下原因吧....
谢谢了

网友:
再具体一点,定制过程中,如果 Step4、选择Internet Applicance就没问题;可是如果选择Mobile Handheld就不能通过Sysgen,为什么呀?
大虾们都去哪里了?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tianwaizhou/archive/2008/04/02/2243592.aspx

你一步一步往下走就好了。。很多东西都不用选。看你要做什么样子了。因为只是模拟器的话很多东西选了也是放在那里没用处

网友A:
上一次说的不错的选择Internet Applicance也不对!

最后再问一句,是不是因为我的CPU是AMD的(双核),不支持X86????
如果是,Intel的双核CPU是否支持这里的X86呢?
每次编译SDK的时候,PB5总是提示:
    Error: No CPUs selected. The Embedded Visual C++ SDK requires that at least one CPU be select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一次说的不错的选择Internet Applicance也不对!

最后再问一句,是不是因为我的CPU是AMD的(双核),不支持X86????
如果是,Intel的双核CPU是否支持这里的X86呢?
每次编译SDK的时候,PB5总是提示:
    Error: No CPUs selected. The Embedded Visual C++ SDK requires that at least one CPU be selected

第一贴你说不能生成Image,现在说是不能生成SDK,这两者可有很大的区别
不能生成Image很有可能是跟你选择的Feature有关系
而不能生成SDK则应该是你的SDK Config文件改的有问题

关于你的CPU的问题,去研究一下什么是交叉编译吧,

最后实在不行,去下一个中文的模拟器用用

网友:
Error: No CPUs selected. The Embedded Visual C++ SDK requires that at least one CPU be selected

这是说你没有选CPU啊
在制作SDK前,要配置SDK的,有那个选项,你应该看的到,在配置里面有选择CPU类型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