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中播放音频文件

楼主:
 我最近在学习vxworks,已经安装好了虚拟机,虚拟机的声卡用的是pc机的声卡,现在我想尝试着让vxworks 播放.wav
等音频文件。根据vxworks里介绍的说对设备的操作就是对文件的操作,于是我就想打开声音设备然后进行相应的
读、写操作不是就可以实现播放和录音了吗?然而,我却不知道vxworks中声音设备的默认名称是什么啊?各位高手有谁知道的拜托告知一声啊?我这个思路是不是正确呢?可以实现吗?如果谁有相关的程序能让我学习一下那就最好了!

拜托啦!!!
很急啊!!!

网友:
要有播放程序才行啊
在windows上也得有个播放器程序啊
vxworks上用的是windML多媒体库

网友:
我觉得编程的前提是我得知道声音设备的名称,只有知道了名称我才可以试着对设备进行相应的操作实现编程啊,
而我现在跟本就不知道,在网上看到一个名字“/dev/dsp”结果好象也不对。
不知你说的“播放程序”具体是指什么呢?我理解的是只要对声音设备进行读写操作就可以实现录音和放音(虚拟机用的是pc机的相应声音设备)了,
难道是我理解的过于简单?

难道是我的思路有错吗?这方面我懂得实在是有限,播放声音这方面知道的就更少了,
拜托再帮我分析一下具体需要的软硬件配置和实现过程吧,或者是有这方面的程序的话发给我看看学习一下行不行啊?
我的邮箱是 gcdxxt@sina.com

谢谢、谢谢、谢谢了!!!

网友:
楼主说的声卡设备名,肯定是需要知道的.首先要有声卡驱动,驱动中提供了列举声卡名的接口.然后就是实现声卡的读写.
一般声卡驱动只能播放wave波形文件,和录音成该格式的文件.因为wav音频文件的音频数据是wave波形,只是文件头结构按照wav音频格式实现,所以可以将文件头去掉后直接写音频数据(pcm)到声卡.
如果要播放mp3之类的音频需使用相关的解码库将其解成pcm再写入声卡.
原理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
谢谢你的帮忙了!可是现在驱动又成了我的大问题了,我的虚拟机上面运行的是vxworks系统,在网上也找不到相应的驱动,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用安装目录下Drv文件下的sound文件夹中的.c和.h文件直接作为其驱动呢?
网上又说虚拟机的声卡全都虚拟为Creative Sound Blaster/AWE-32,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用vxworks下的声卡驱动吧?创新科技提供的那些驱动肯定是不行的吧?
不知道有谁会编写或者是有vxworks的声卡驱动呢?高手们请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