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关于Verilog DHL的问题?

楼主(2008-07-29):
问下关于Verilog DHL的问题?
Verilog DHL 应该使用什么工具? 我看书上说用Xilinx ISE v9.1, 但是网上一看好几个G,是不是真的要下载这么大的软件? 还有其他的软件可以用吗?
网上
软件

网友A:
我知道的还有Quartus2
你应该是做FPGA方面的吧
这方面有很多供应商,我经常打交道的有两个
ALTERA和Xilinx
相应的软件就是QuartusΙΙ和Xilinx ISE
至于版本你自己选择就是了
软件都有点大
你刚开始用可以选择性安装
但是运行起来都要几个G的空间

网友B:
用于开发得软件有QuartusΙΙ和Xilinx ISE ,都是上G的文件。

网友C:
还有很多第三方的工具可用啊,比如说FPGA Advantage等等

网友D:
这些厂家都是CPLD和FPGA都做,图表设计 VHDL VerilogHDL SystemC AHDL等都要兼容,分析软件,仿真软件都要包含,所以软件必然很大。
Altera Xilinx Lattice Actel都是有各自的开发软件,都是以DVD光盘装的。
一般网上能找到的并能正确破解的,以Altera的Quartus居多,因为大部分中国人用MaxPlus开始,而且Altera的学校推广计划进行的很好,所以接受度最高。

网友E:
Windows 平台上,还有Modelsim 可以做仿真。QuartusΙΙ 和Xilinx ISE 也就布局布线时用一下。综合有时都不用他们。楼主可以找Synplify 来做综合。Linux 平台上,仿真软件主要是Nc-Verilog、VCS、Modelsim。

网友F(2008-09-28):
coding用写字板就可以了,无所谓的。只有synthesis嘛,就看你的用途了,xilinx的fpga需要ise,altera的fpga需要quartus II,做ASIC需要synopsys或者cadence的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