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校准/hive注册表永久保存的问题(1)

楼主:
我用的是au1200 cpu ,我的硬件没有网络,是通过把bootloaser烧写到nor flash,内核放到sd卡里来启动的。我在调试触摸屏,触摸屏驱动没有问题了,现在每次重新启动启动都需要手动校准触摸屏,这样用户肯定是不同意的,所以我想把注册表的内容永久保存或者能够读到注册表的值,这样,就可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1)        读取注册表的值
连接activesync,从而读取注册表的值。我的串口在调试,au1200 是不是可以通过usb连接activesync,我尝试了一下,没有成功,要注意什么呢?或者串口连接怎么连接?就是找到下面的数据就可以了!
"CalibrationData"="452,616 852,1176 56,1168 52,48 856,80  "

        const TCHAR szCalibrationData[] =
//for SAMSUNG 480x272  argon 3
                (TEXT("2066,2018 924,3122 884,938 3188,915 3219,3114"));

网友:
activesync没有成功,应该是你缺少了一些组件,USB SERIAL驱动加了没有?

网友:
我添加了这个驱动,还是没有效果,也可能是我的usb驱动没有弄好,谢谢楼上的

网友: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