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neMakeCall拨电话的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我用phoneMakeCall拨电话,程序会自动调用系统的电话程序,但是当我关掉电话程序后,我的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当我要退出程序时,机器就会死掉,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怀疑是什么没释放,但是怎么释放呢,或者有什么其它的更好的方法,我只要能拨打电话就行,不需要自己控制什么,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什么叫关掉电话程序?飞行模式怎么打电话

网友:
就是我挂断电话回到我自己的程序界面,我没有在飞行模式下打电话啊

网友:
现在我的问题是我打完电话后,我自己的程序退不出来了

网友:
很明显,这种现象是异常扩散造成的,一般内存越界,溢出问题就会这样,调试会发现,问题代码通常都在异常代码段之前。

网友:
调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调试也比较难找,要直接看代码

网友:
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但是还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因为我退出程序的时候要挂掉我的拨号上网,调用RasHangUp(),就卡在这里了,

网友:
使用rashangup前,查找当前的已连接的设备,并关闭网络链接,没有就不用关闭了。

网友:
该如何判断它的连接句柄是否还有效呢?比如m_hRasConn,我用if(m_hRasConn)判断它总是真,而此时可能在拨打电话后,它的端口已经被释放了

网友:
有api可用的。也是ras的。

网友:
    lenux大哥,我已经将我拨号上网的方法改为了ConnMgr的,不用ras了,这样的话就不会产生上面的问题,也不出现以前我提到的“语音通话正在进行,无法拨打视频电话”的问题了。
    可是现在又有这样一个问题,我想在程序里将用户名和密码写死,比如CDMA的基本都是card、card,而有时候系统记不住需要用户去设置,这样就会多少有些麻烦,我没有在方法里找到相关的参数,有没有解决的办法,望指点,谢谢了。

网友:
这个和运营商相关的东西,没有。

只能根据你所在的运营商来在代码中做适配。
多试几次了。

网友:
而且我现在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我用这种方式拨号后如果需要ftp上传,在一次上传成功后,下一次上传需要等大概2分钟后才能连接上服务器,不知道各位大大虾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