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directsound实现音量调节

楼主:
如题。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if (S_OK == CoInitializeEx(NULL, COINIT_MULTITHREADED))
        {
                RETAILMSG(DBGMSGON, (_T("\n\tInitializes the Component Object Model (COM)...OK\n")));
        }
        if(MMSYSERR_NOERROR == waveOutSetVolume(0, 0xffffffff))
        {//设置系统音量
                RETAILMSG(DBGMSGON, (_T("MySystem Volume set...ok\n")));
        }
        if (S_OK == CoCreateInstance(CLSID_FilterGraph, NULL, CLSCTX_INPROC, IID_IGraphBuilder, (void **)&pGraph))
        {
                RETAILMSG(DBGMSGON, (_T("\tCoCreateInstance ...OK\n\n")));
        }
        else
        {
                RETAILMSG(DBGMSGON, (_T("\tCoCreateInstance ...failed\n\n")));
                return FALSE;
        }
        if(pGraph->QueryInterface(IID_IMediaControl, (void **)&pMediaControl) != NOERROR)
        {
                RETAILMSG(DBGMSGON, (_T("QueryInterface IMediaControl failed")));
                return FALSE;
        }
        if(pGraph->QueryInterface(IID_IBasicAudio, (void **)&m_pBA) != NOERROR)
        {//
                RETAILMSG(DBGMSGON, (_T("QueryInterface IBasicVideo failed")));
                return FALSE;
        }
        if(pGraph->QueryInterface(IID_IMediaEventEx, (void **)&m_pME) != NOERROR)
        {
                RETAILMSG(DBGMSGON, (_T("QueryInterface IMediaEvent failed")));
                return FALSE;
        }
        m_pBA->put_Volume(lVolume);//-10000...0
        m_pBA->put_Balance(lBalance);//-10000...0...10000

省略了很多

网友:
如何拖动滑块,改变音量呢?

网友:
有点难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