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TE是怎么用的啊

楼主:
如题,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bad macro parameter list又是什么错误呢?敬请各位老师指点啊!我结贴快!

网友:
BYTE 就是char

网友A:
char 能直接替换BYTE吗?为什么BYTE在KEIL中不是蓝字呢?
还有bad macro parameter list是什么错误啊?

网友:
BYTE不是KEIL默认的关键字,是用typedef定义的。
这个错误要联系上下文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ar 能直接替换BYTE吗?为什么BYTE在KEIL中不是蓝字呢?
还有bad macro parameter list是什么错误啊?

可以使用
#define BYTE unsigned char

定义的。

网友:
BYTE不是KEIL默认的关键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BYTE不是KEIL默认的关键字,是用typedef定义的。
这个错误要联系上下文才知道。

你可以自己写一个编辑器,然后,用正则去匹配你想要的关键字就可以了

呵呵

网友:
BYTE明白了谢谢各位大侠!
bad macro parameter list是什么错误没人知道吗?

网友:
你的格式有问题   是不是没空格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