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Server CE 3.1

楼主:
哪位大哥有SQLServer CE 3.1在WinCE6.0下应用的例子啊,以及如何详细部署的
资料,有的请指教,问题解决在送分.谢谢~

网友:
第一种方法;
PC端:
首先需要安装好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Compact Edition和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Compact Edition Tools。
安装完毕后安装目录里(默认是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SmartDevices\SDK\SQL Server\Mobile\v3.0\wce500\armv4i)。

Windows Mobile端
安装SqlCe30 Core(sqlce30.wce5.armv4i.CAB),
    SqlCe30 Repl(sqlce30.repl.wce5.armv4i.CAB),
    SqlCe30 Dev (sqlce30.dev.ENU.wce5.armv4i.CAB)

第二种方法:
\\192.168.10.204\RootDir\newdir\user\jacky\WinCE DataBase\SQLCE 3.1
安装一下三个文件
  1.SSCE31SDK-ENU.msi
  2.SSCE31VSTools-ENU.exe
  3.SQLServerCE31-EN.msi
  然后你会在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 Compact Edition\v3.1\SDK\bin\wce500\armv4i发现和第一种方法类似的文件,此种方法是
在你可能没有安装好SQL Server 2005 Edition的情况下使用,而且这里面的文件比第一种方法的文件较新,可能会更好一些。

配置好SQLCE3.0的环境后你可以有两种方法去看看环境是否OK,
  1. 在设备上打开 start->Programs->Query Analyzer,你可以连接一个SQLCE 3.0的数据库,看是否能看见数据库里面的表以及数据内容,
注意一下,SQLCE 1.1和SQLCE 2.0是无法打开的,需要准换一下;
  2. 你可以用以下这个demo试验一下
  \\192.168.10.204\RootDir\newdir\user\jacky\WinCE DataBase\SQLCE 3.1\SQLCE3.0_demo
   northwindoledb.exe  ==>demo Application
   Northwind.sdf       ==>SQLCE 3.0 example DB
   Test_Demo.zip       ==>source code

网友:
第一种方法;
PC端:
首先需要安装好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Compact Edition和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Compact Edition Tools。
安装完毕后安装目录里(默认是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SmartDevices\SDK\SQL Server\Mobile\v3.0\wce500\armv4i)。

Windows Mobile端
安装SqlCe30 Core(sqlce30.wce5.armv4i.CAB),
    SqlCe30 Repl(sqlce30.repl.wce5.armv4i.CAB),
    SqlCe30 Dev (sqlce30.dev.ENU.wce5.armv4i.CAB)

备注:只要把这三个文件安装到设备上,就可以支持SQLCE3.0了

第二种方法:
\\192.168.10.204\RootDir\newdir\user\jacky\WinCE DataBase\SQLCE 3.1
安装一下三个文件
  1.SSCE31SDK-ENU.msi
  2.SSCE31VSTools-ENU.exe
  3.SQLServerCE31-EN.msi
  然后你会在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 Compact Edition\v3.1\SDK\bin\wce500\armv4i发现和第一种方法类似的文件,此种方法是
在你可能没有安装好SQL Server 2005 Edition的情况下使用,而且这里面的文件比第一种方法的文件较新,可能会更好一些。

配置好SQLCE3.0的环境后你可以有两种方法去看看环境是否OK,
  1. 在设备上打开 start->Programs->Query Analyzer,你可以连接一个SQLCE 3.0的数据库,看是否能看见数据库里面的表以及数据内容,
注意一下,SQLCE 1.1和SQLCE 2.0是无法打开的,需要准换一下;
备注:你用Query Analyzer打开一个SQLCE3.0的数据库,只要打开成功,环境就应该没有问题的

  2. 你可以用以下这个demo试验一下
  \\192.168.10.204\RootDir\newdir\user\jacky\WinCE DataBase\SQLCE 3.1\SQLCE3.0_demo
   northwindoledb.exe  ==>demo Application
   Northwind.sdf       ==>SQLCE 3.0 example DB
   Test_Demo.zip       ==>source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