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应用层通信程序

楼主:
   有在VxWorks应用层通信的软件没,比如传送一个文件或一串消息?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自己顶起来!!

网友:
应用层通信?

socket?还是进程间通信?

网友:
如果做成socket的,是直接调用VxWorks自己代的socket?对不?
如果是进程间的通信,是什么?
我的目的是实现两个扳子之间的通信,不管低层,请高手指点!
感谢!

网友:
socket 就跟windows下的socket一样,建立socket然后 send,receive 即可。
进程(xWorks下叫任务task)间的通信,可以有信号量,消息队列,管道。按照lz说的,进程间信息量不大的情况下,可以用消息队列;信息量大的话,使用管道。
另外,这些跟底层都没关系,属于应用层的。

网友:
  感谢啊!
呵呵
    如果我想建立一个QQ那样的聊天软件,是要用管道,还是队列呢?
还是从SOCKET里做,谢谢大虾!

网友:
  谢谢,请过路大仙再指点!

网友:
不是太理解你的应用。
如果要做成 类似于qq的程序,当然要用socket来做。udp协议即可实现的啊>!

网友:
谢谢,再次感谢!
那个.O的问题也谢谢你了!
有这方面开发的人吗?在vxworks下写这样程序的人有吗?
如果你知道,可以联系我.没怎么遍过程序,呵呵

网友:
我就是在vxWorks平台开发的,哈哈。
你们需要招人?我可以帮忙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