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rtc开机

楼主:
各路高手,请问WINCE通过RTC闹钟来实现定时开机要怎么做呀?原理是什么呀?注意不是通过RTC来唤醒系统哦,是开机!

网友:
自己打开自己的电源??这听起来有点奇怪。

网友:
手机可以做到呀!

网友A:
首先可能要明确一下你的关机是指在什么状态,完全断电,DeepSleep(Intel CPU),三星2440好象不支持deep Sleep模式, Sleep
1. 完全断电的情况下我想用RTC唤醒是不太可能的,除非有别的附加电路来实现
2. DeepSleep,用RTC是可以唤醒的,DeepSleep Exit的过程相当于一次Cold Boot的过程,只不过RTC保留
3. Sleep,用RTC也可以唤醒,只不过走的过程不一样,是Sleep Exit的过程。

网友:
好的,谢谢你了

网友B:
您好!我的是S3C6410不知道这个CPU能不能从OFF状态用RTC实现开机,谢谢了!我说的OFF是指电源关掉了,不是SLEEP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可能要明确一下你的关机是指在什么状态,完全断电,DeepSleep(Intel CPU),三星2440好象不支持deep Sleep模式, Sleep
1. 完全断电的情况下我想用RTC唤醒是不太可能的,除非有别的附加电路来实现
2. DeepSleep,用RTC是可以唤醒的,DeepSleep Exit的过程相当于一次Cold Boot的过程,只不过RTC保留
3. Sleep,用RTC也可以唤醒,只不过走的过程不一样,是Sleep Exit的过程。

看看系统CPU的唤醒触发有哪几种方式

在看看你的闹钟是是什么触发的。。。

网友:
实现的条件,关机是Deep Sleep状态,
RTC产生中断,唤醒CPU,
CPU判断中断状态,如果是RTC产生,则正常启动系统;

网友:
深度睡眠可以唤醒
关机断电不能唤醒

就象睡觉可以醒
挂了还能醒吗

----------------除非再加个单片机控制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的是S3C6410不知道这个CPU能不能从OFF状态用RTC实现开机,谢谢了!我说的OFF是指电源关掉了,不是SLEEP哦!

这个肯定可以,三星的很多ARM都用来做手机吧。既然手机都能做这个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
嗯,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