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ARM技术
ARM9200的usb工作不稳定???
mekinglong
mekinglong

网友A(2008-03-13):
ARM9200的usb工作不稳定???
使用ARM9200+ USB Modem ,内核选项使用USB ACM驱动,系统运行后,驱动加载成功,也可以拨号成功,
但是通过监视,发现通讯时发送数据正常,接收数据基本都有乱码,FCS校验都出错,所以产生大量丢包。
开始怀疑是系统ACM驱动的问题,但是换ARM2410,就一切正常了,所以基本可以排除ACM驱动的问题。
那么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硬件上的问题基本也可以排除,已经更换了几个ARM9200核心板了。
会不会是USB的晶振有问题??困扰了好久-_-!
成功
数据

网友B:
USB驱动有问题

网友C:
是哪里的问题呢? ACM的驱动可以排除,因为2410也是用这个驱动的。usb-ohci的驱动??但是我从usb-ohci驱动的hc_interrupt处理中,添加了调试信息,发现中断处理函数中得到数据已经是乱码了。这应该已经是最底层的驱动了吧。 另外如果是驱动问题,为什么发送就完全是好的呢?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就是驱动处理接收的速度不够快,造成数据丢失?

网友D:
是不是你的发送和接受都在主进程里面

网友E:
不知道,也来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