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个IIC键盘驱动有些错误,大牛们过来看看能否解决,同时功能上是否能实现!

楼主:
附件里面我放了源代码,同时也将源代码帖到下面:

/*IIC键盘程序:CPU是S3C2440,嵌入式操作系统是linux2.6.13,IIC键盘芯片是ZLG7290(周立功的片子);硬件中断连接方法,
将ZLG7290的INT按键中断引脚接GPF2(将GPF2配置成中断功能EINT2),当有按键按下时,ZLG7290的INT引脚产生中断,CPU接受中断
通过IIC读取ZLG7290的01H寄存器,01H寄存器存放键值。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fndef __ZLG7290_H__
#define __ZLG7290_H__

#define WRDATA         (1)
#define POLLACK        (2)
#define RDDATA         (3)
#define SETRDADDR      (4)

#define IICBUFSIZE 0x20

//ZLG7290 SlaveAddress
#define ZLG7290_SlaveADDR 0x70  //IIC从设备地址

//ZLG7290 Register
#define ZLG7290_SystemReg  0x00   //系统寄存器
#define ZLG7290_Key   0x01  //获取键值寄存器地址,复位为00H
#define ZLG7290_RepeatCnt  0x02  //按键重复按的次数

#endif

#define DEVICE          "IIC_ZLG7290"
#define BIT_IIC        (0x1<<27)

int major = 233;
int minor = 0;
void *R_GPECON,*R_GPEUP,*R_GPFCON,*R_GPFUP,*R_EXTINT0,*R_IICCON,*R_IICSTAT,*R_IICADD,*R_IICDS;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32 unsigned int
static unsigned char _iicData[IICBUFSIZE];
static volatile int _iicDataCount;
static volatile int _iicStatus;
static volatile int _iicMode;
static int _iicPt;
static int flag = 0;
struct work_struct Iic_wq; //工作队列

void Iic_do_work(unsigned long);//中断处理底半部函数
void _Rd2410Iic(U32 slvAddr,U32 addr,U32 *rdata);
void Run_IicPoll(void);
void IicPoll(void);
static U8  Getkey_zlg7290(void);

int IIC_open(struct inode *, struct file *);
int IIC_release(struct inode *, struct file *);
ssize_t IIC_read(struct file *file, cha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f_pos);
unsigned int IIC_poll(struct file* file, poll_table* wait);
irqreturn_t interrupt_handle( int irq, void* dev_id, struct pt_regs* regs );

static void address_map(void)
{
#define  GPIO_BASE      (0x56000000)
#define  IIC_GPECON     ( GPIO_BASE + 0x40 )
#define  IIC_GPEUP      ( GPIO_BASE + 0x48 )
#define  IIC_GPFCON     ( GPIO_BASE + 0x50 )
#define  IIC_GPFUP      ( GPIO_BASE + 0x58 )
#define  IIC_EXTINT0    ( GPIO_BASE + 0x88 )
#define  IIC_BASE       (0x54000000)
#define  IIC_CON        ( IIC_BASE + 0x0 )
#define  IIC_STAT       ( IIC_BASE + 0x4 )
#define  IIC_ADDR       ( IIC_BASE + 0x8 )
#define  IIC_DS         ( IIC_BASE + 0xC )
        R_GPECON  = ioremap(IIC_GPECON,4);
        R_GPEUP   = ioremap(IIC_GPEUP ,4);
  R_GPFCON  = ioremap(IIC_GPFCON,4);
        R_GPFUP   = ioremap(IIC_GPFUP ,4);
  R_EXTINT0 = ioremap(IIC_EXTINT0 ,4);
        R_IICCON  = ioremap(IIC_CON   ,4);
        R_IICSTAT = ioremap(IIC_STAT  ,4);
        R_IICADD  = ioremap(IIC_ADDR  ,4);
        R_IICDS   = ioremap(IIC_DS    ,4);
}

static void address_unmap(void)
{
        iounmap( R_GPECON );
        iounmap( R_GPEUP );
  iounmap( R_GPFCON );
        iounmap( R_GPFUP );
        iounmap( R_EXTINT0 );
        iounmap( R_IICCON );
        iounmap( R_IICSTAT );
        iounmap( R_IICADD );
        iounmap( R_IICDS );
}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f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read = IIC_read,
        .open = IIC_open,
        .release = IIC_release,
        .poll =  IIC_poll,
};

struct IIC_dev{
        wait_queue_head_t rq;   // 读取等待队列
        uint8_t key;  //用于存放键值
        struct semaphore sem;
        struct cdev cdev;
};
struct IIC_dev *zlg7290_dev;

//*********************[ Delay ]*********************************
void Delay(int times)
{
udelay(1000);
}

//************************[ _Rd2410Iic ]********************************
void _Rd2410Iic(U32 slvAddr,U32 addr,U32 *rdata)
{
PDEBUG("read---->0\n");
    _iicMode      = SETRDADDR;
    _iicPt        = 0;
    _iicData[0]   = (U8)addr;
    _iicDataCount = 1;

    R_IICDS   = slvAddr&0xfe;
    R_IICSTAT = 0xf0;                    //MasTx,Start

    //Clearing the pending bit isn't needed because the pending bit has been cleared.
    while(_iicDataCount!=-1)
        Run_IicPoll();

    _iicMode      = RDDATA;
    _iicPt        = 0;
    _iicDataCount = 1;

    R_IICDS   = slvAddr|0x01;
    R_IICSTAT = 0xb0;                    //Master Rx,Start
    R_IICCON  = 0xaf;                    //Resumes IIC operation.
    while(_iicDataCount!=-1)
        Run_IicPoll();

    *rdata = _iicData[1];

}

//**********************[ Run_IicPoll ]*********************************
void Run_IicPoll(void)
{
    if(R_IICCON & 0x10)   //第183行,第一个错误在这里,好像说是&这个符号有问题
       IicPoll();
}

//**********************[IicPoll ]**************************************
void IicPoll(void)
{
    U32 iicSt,i;

    iicSt = R_IICSTAT;
    if(iicSt & 0x8){
PDEBUG("bus arbitration is failed\n");
   }   //When bus arbitration is failed.
    if(iicSt & 0x4){
PDEBUG("matched\n");
}                   //When a slave address is matched with IICADD
    if(iicSt & 0x2){
PDEBUG("slave address 0000000b\n");
}                   //When a slave address is 0000000b
    if(iicSt & 0x1){
PDEBUG("Ack isn't received\n");
}                   //When ACK isn't received

    switch(_iicMode)
    {
        case POLLACK:
  PDEBUG("poll--ACK\n");
            _iicStatus = iicSt;
            break;

        case RDDATA:
              PDEBUG("read--ACK\n");
            if((_iicDataCount--)==0)
            {
                _iicData[_iicPt++] = R_IICDS;

                R_IICSTAT = 0x90;                //Stop MasRx condition
                R_IICCON  = 0xaf;                //Resumes IIC operation.
                Delay(1);                       //Wait until stop condtion is in effect.
                                                //Too long time...
                                                //The pending bit will not be set after issuing stop condition.
                break;
            }
            _iicData[_iicPt++] = R_IICDS;
                        //The last data has to be read with no ack.
            if((_iicDataCount)==0)
                R_IICCON = 0x2f;                 //Resumes IIC operation with NOACK.
            else
                R_IICCON = 0xaf;                 //Resumes IIC operation with ACK
            break;

        case SETRDADDR:
  PDEBUG("SETRDADDR\n");
            if((_iicDataCount--)==0)
            {
                break;                  //IIC operation is stopped because of IICCON[4]
            }
            R_IICDS = _iicData[_iicPt++];
            for(i=0;i<10;i++);          //for setup time until rising edge of IICSCL
            R_IICCON = 0xaf;             //resumes IIC operation.
            break;

        default:
            break;
    }
}

static U8  Getkey_zlg7290(void)
{
U8 keypress,repeatcount;
static U32 rdata;
keypress=_Rd2410Iic(ZLG7290_SlaveADDR, ZLG7290_Key,&(rdata));//第254行,第二个错误在这里
// repeatcount=_Rd2410Iic(ZLG7290_SlaveADDR, ZLG7290_RepeatCnt,&(rdata));//这个没有用到
    return keypress;
}

网友:
接上:
static int __init IIC_init(void)
{
        // 1. 分配主设备号
        dev_t devno = MKDEV( major, minor );
        int ret = register_chrdev_region( devno, 1, DEVICE );
        if( ret < 0 )
        {
          printk(KERN_DEBUG "register major number failed with %d\n", ret);
          return ret;
        }
        printk(KERN_DEBUG "%s:register major number OK\n",DEVICE);

        // 2. 注册设备
        zlg7290_dev = kmalloc(sizeof(struct IIC_dev), GFP_KERNEL);
        memset( zlg7290_dev, 0, sizeof(struct IIC_dev) );
        cdev_init( &zlg7290_dev->cdev, &fops );
        zlg7290_dev->cdev.ops = &fops;
        zlg7290_dev->cdev.owner = THIS_MODULE;
        ret = cdev_add( &zlg7290_dev->cdev, devno, 1 );
        if( ret < 0 )
        {
          printk(KERN_DEBUG "register device failed with %d\n", ret);
          return ret;
        }
        printk(KERN_DEBUG "%s:register device OK\n",DEVICE);

        // 3. 初始化信号量
        init_MUTEX( &(zlg7290_dev->sem) );
        printk(KERN_DEBUG "%s:init semaphore OK\n",DEVICE);

        // 4. 初始化等待队列头
        init_waitqueue_head(&zlg7290_dev->rq);

        // 5. Remap IIC 寄存器
        address_map();

  //7.初始化中断
        U32 tmp = ioread32( R_GPFCON );
        tmp |= 0x00000020;      //设置GPF2:EINT2
        iowrite32( tmp, R_GPECON );

     tmp = ioread32( R_GPFUP );
        tmp |= 0x04;          //Pull-up disable
        iowrite32( tmp, R_GPFUP );

  tmp = ioread32( R_EXTINT0 );
        tmp &= 0x0;          //设置EINT2为低电平触发
        iowrite32( tmp, R_GPFUP );
  // 8. 初始化底半部中断工作队列
  INIT_WORK(&Iic_wq,(void(*)(void*))Iic_do_work,NULL);

  // 9. 设置 s3c2410 IIC
        tmp = ioread32( R_GPEUP );
        tmp |= 0xc000;          //Pull-up disable
        iowrite32( tmp, R_GPEUP );

        tmp = ioread32( R_GPECON );
        tmp |= 0xa0000000;      //GPE15:IICSDA , GPE14:IICSCL
        iowrite32( tmp, R_GPECON );
  R_IICCON = (1<<7) | (0<<6) | (1<<5) | (0xf);
  R_IICSTAT = 0X10;
     return 0;
}

static void __exit IIC_exit(void)
{
        dev_t devno = MKDEV( major, minor );
        // 以相反的顺序清除
        address_unmap();
        cdev_del( &zlg7290_dev->cdev );
        kfree( zlg7290_dev );
        printk(KERN_DEBUG "%s:kfree OK\n",DEVICE);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 devno, 1 );
        printk(KERN_DEBUG "%s:unregister device OK\n",DEVICE);
}

int IIC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
        struct IIC_dev *dev = container_of(inode->i_cdev, struct IIC_dev, cdev);
        file->private_data = dev;

        if( down_interruptible(&dev->sem) )
                return -ERESTARTSYS;

//        set_slave_recv_mode();

        int ret = request_irq( IRQ_EINT2, interrupt_handle,
                                    SA_INTERRUPT, DEVICE, (void*)dev );
        if( ret )
        {
                printk( KERN_INFO "I2C: can't get assigned irq %d\n", IRQ_IIC );
        }
        return 0;
}

int IIC_read(struct file *file, cha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f_pos)
{
        struct IIC_dev *dev = file->private_data;
   int sum=0;
   if(flag==1)
   {
    flag = 0;
    sum=1;
    if (copy_to_user(buf,&dev->key,1))
    {
     sum=-EFAULT;
    }
   }
   else
   {
    if (file->f_flags & O_NONBLOCK)
    {
     return -EAGAIN;
    }
    else
    {
     if(wait_event_interruptible(dev->rq, flag != 0))// 在这里准备睡眠,等待条件为真
     {
      return - ERESTARTSYS;
     }
     flag = 0;
     sum=1;
     if (copy_to_user(buf,&dev->key,1))
     {
      sum=-EFAULT;
     }
    }
   }
   dev->key = 0;
   return sum;
}

int IIC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
        struct IIC_dev *dev = file->private_data;

        iowrite8( 0x0, R_IICCON );
        iowrite8( 0x0, R_IICADD );
        iowrite8( 0x0, R_IICSTAT);
        barrier(); // 强制写入寄存器
  free_irq( IRQ_EINT2, interrupt_handle );
  up(&dev->sem);
        return 0;
}

unsigned int IIC_poll(struct file* file, poll_table* wait)
{
        struct IIC_dev *dev = file->private_data;
  unsigned int mask = 0;
  poll_wait(file, &dev->rq, wait);
  if (flag==1)//数据准备好
  {
   mask |= POLLIN | POLLRDNORM; //设备可无阻塞的读
  }
  return  mask;
}
//*******************底半部中断******************
void Iic_do_work(unsigned long)   //第417行,第三个错误在这里
{
  int code = -1 ;
  code = Getkey_zlg7290();
  enable_irq(IRQ_EINT2);//使能中断
  if(code>0)
  {
   zlg7290_dev->key=code;
          printk("get key %d\n",zlg7290_dev->key);
   flag = 1;
   wake_up_interruptible(&(zlg7290_dev->rq));
  }

}

//**************顶半部中断***********************
irqreturn_t interrupt_handle( int irq, void* dev_id, struct pt_regs* regs )
{
//        struct IIC_dev *dev = dev_id;  //一般在共享设备中会用到
  disable_irq(IRQ_EINT2);//关中断
  schedule_work(&Iic_wq);
        return IRQ_HANDLED;
}

module_init(IIC_init);
module_exit(IIC_exit);

MODULE_AUTHOR("panwsecjtu@yhoo.com.cn");
MODULE_DESCRIPTION("Study");
MODULE_SUPPORTED_DEVICE(DEVICE);
MODULE_LICENSE("GPL");

网友:
make后的错误提示如下:

make -C /qt2440/qt2440-kernel/ M=/mnt/hgfs/share/1 modules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qt2440/qt2440-kernel'
  CC [M]  /mnt/hgfs/share/1/iic_zlg7290.o
/mnt/hgfs/share/1/iic_zlg7290.c: In function `_Rd2410Iic':
/mnt/hgfs/share/1/iic_zlg7290.c:153: warning: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PDEBUG'
/mnt/hgfs/share/1/iic_zlg7290.c:159: warning: assignme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mnt/hgfs/share/1/iic_zlg7290.c:160: warning: assignme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mnt/hgfs/share/1/iic_zlg7290.c:170: warning: assignme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mnt/hgfs/share/1/iic_zlg7290.c:171: warning: assignme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mnt/hgfs/share/1/iic_zlg7290.c:172: warning: assignme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mnt/hgfs/share/1/iic_zlg7290.c: In function `Run_IicPoll':
/mnt/hgfs/share/1/iic_zlg7290.c:183: error: invalid operands to binary &
/mnt/hgfs/share/1/iic_zlg7290.c: In function `IicPoll':
/mnt/hgfs/share/1/iic_zlg7290.c:192: warning: assignment makes integer from pointer without a cast
/mnt/hgfs/share/1/iic_zlg7290.c:217: warning: assignment makes integer from pointer without a cast
/mnt/hgfs/share/1/iic_zlg7290.c:219: warning: assignme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mnt/hgfs/share/1/iic_zlg7290.c:220: warning: assignme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mnt/hgfs/share/1/iic_zlg7290.c:226: warning: assignment makes integer from pointer without a cast
/mnt/hgfs/share/1/iic_zlg7290.c:229: warning: assignme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mnt/hgfs/share/1/iic_zlg7290.c:231: warning: assignme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mnt/hgfs/share/1/iic_zlg7290.c:240: warning: assignme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mnt/hgfs/share/1/iic_zlg7290.c:242: warning: assignme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mnt/hgfs/share/1/iic_zlg7290.c: In function `Getkey_zlg7290':
/mnt/hgfs/share/1/iic_zlg7290.c:254: error: void value not ignored as it ought to be
/mnt/hgfs/share/1/iic_zlg7290.c:252: warning: unused variable `repeatcount'
/mnt/hgfs/share/1/iic_zlg7290.c: In function `IIC_init':
/mnt/hgfs/share/1/iic_zlg7290.c:296: warning: ISO C90 forbids mixed declarations and code
/mnt/hgfs/share/1/iic_zlg7290.c:318: warning: assignme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mnt/hgfs/share/1/iic_zlg7290.c:319: warning: assignme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mnt/hgfs/share/1/iic_zlg7290.c: In function `IIC_open':
/mnt/hgfs/share/1/iic_zlg7290.c:347: warning: ISO C90 forbids mixed declarations and code
/mnt/hgfs/share/1/iic_zlg7290.c: In function `Iic_do_work':
/mnt/hgfs/share/1/iic_zlg7290.c:417: error: parameter name omitted
make[2]: *** [/mnt/hgfs/share/1/iic_zlg7290.o] Error 1
make[1]: *** [_module_/mnt/hgfs/share/1] Error 2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qt2440/qt2440-kernel'
make: *** [all] Error 2

网友:
错误的代码如下:

第183行:

//**********************[ Run_IicPoll ]*********************************
void Run_IicPoll(void)
{
    if(R_IICCON & 0x10)   //第183行,第一个错误在这里,好像说是&这个符号有问题
       IicPoll();
}

//**********************[IicPoll ]**************************************

第2个错误254行:

static U8  Getkey_zlg7290(void)
{
U8 keypress,repeatcount;
static U32 rdata;
keypress=_Rd2410Iic(ZLG7290_SlaveADDR, ZLG7290_Key,&(rdata));//第254行,第二个错误在这里
// repeatcount=_Rd2410Iic(ZLG7290_SlaveADDR, ZLG7290_RepeatCnt,&(rdata));//这个没有用到
    return keypress;
}

第3个错误417行:

//*******************底半部中断******************
void Iic_do_work(unsigned long)   //第417行,第三个错误在这里
{
  int code = -1 ;
  code = Getkey_zlg7290();
  enable_irq(IRQ_EINT2);//使能中断
  if(code>0)
  {
   zlg7290_dev->key=code;
          printk("get key %d\n",zlg7290_dev->key);
   flag = 1;
   wake_up_interruptible(&(zlg7290_dev->rq));
  }

}

网友:
我没有看楼主的代码!

对于IIC按键的程序,我以前写过一个~

如果楼主遇到的是编译问题,就不要问了,这个比较基础~

我认为调试IIC这种东西,关键要看芯片的时序,把时序搞清楚,就很容易做出来了!

注意间隔的 时间,我就是时间没有掌握好,浪费了两天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