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vc下自绘按钮无法输出caption

楼主:
void CUniButton::DrawButtonCaption(HDC hDC, CRect * pRect, BOOL bEnabled, BOOL bSunken)
{
// select parent font
        int nOldMode = SetBkMode(hDC,OPAQUE);
        CString text;
        GetWindowText(text);
        LOGFONT lf;
        GetParent() -> GetFont() -> GetLogFont(&lf);
        HFONT hFont = CreateFontIndirect(&lf);
        HFONT hOldFont = (HFONT) SelectObject(hDC, hFont);

        // determine point where to output text
        TEXTMETRIC tm;
        GetTextMetrics(hDC, &tm);
        CPoint p = CPoint(m_CenterPoint.x, m_CenterPoint.y + tm.tmHeight/ 2);
        if (bSunken)
                p.Offset(m_nBorder, m_nBorder);

        // draw button caption depending upon button state
        if (bEnabled) {
                SetTextColor(hDC, GetSysColor(COLOR_BTNTEXT));
                SetTextAlign(hDC, TA_CENTER | TA_BOTTOM);
                ExtTextOut(hDC,p.x,p.y,ETO_CLIPPED,pRect,text,text.GetLength(),NULL);
        }
        else {
                SetTextColor(hDC, GetSysColor(COLOR_3DHILIGHT));
                ExtTextOut(hDC,p.x+1,p.y+1,ETO_CLIPPED,pRect,text,text.GetLength(),NULL);
                SetTextColor(hDC, GetSysColor(COLOR_3DSHADOW));
                ExtTextOut(hDC,p.x,p.y,ETO_CLIPPED,pRect,text,text.GetLength(),NULL);
        }

        SelectObject(hDC, hOldFont);
        DeleteObject(hFont);
        SetBkMode(hDC, nOldMode);
}

大家看看代码出了什么问题?程序中加了这个代码后就无法显示按钮了,屏蔽掉之后按钮能显示,
头都大了……

网友:
这个是网上的代码吧。
正常的应该没有问题的。

你如果没改代码,可以看一下传入的参数是否正确。pRect

网友: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