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PC机上的文件拷贝到ce模拟器中

楼主(2008-04-21):
如何将PC机上的文件拷贝到ce模拟器中
如何将PC机上的文件拷贝到ce模拟器中?需要安装什么程序吗?安装后,该如何做呢?
安装
模拟器
如何
程序

网友:
tools - remote file viewer. 这是eVC上的工具.
也可以利用共享文件的方式;
step1:
打开模拟器 - Emulator (左上角) - folder sharing... 设置好要共享的文件夹 你的文件放在此文件夹下
step2:
模拟器里面 - Start(开始菜单) - Programs - File Explorer - My Device - Storage Card...(就是你共享的文件夹)
程序里面可以使用 路径
_T("Storage Card\\yourfiles.txt");

网友A:
楼上正解,或者在VS2005的工具中有远程文件查看器,用那个也行.

网友B:
lz,pb6.0和pc上文件夹共享和5.0有点不同: Emulator (左上角)File - configure ,最后一行选项 folder sharing...

网友C:
有点难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