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GPS导航是WINDOWS CE5.0系统,无法输入中文,只有软盘输入,请教高手怎样添加中文输入?谢谢!

楼主:
我的GPS导航是WINDOWS CE5.0系统,无法输入中文,只有软盘输入,请教高手怎样添加中文输入?谢谢!

网友A:
路过零分帖,不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零分帖,不回答

...................后辈支持你

网友:
我不知道怎么给分,我是第一次来,请各位高手指教下。

网友:
第一次,为什么会是零,应该是20才对!LZ自己改的分数,为什么不修改成100呢,偏偏是零。

网友:
下载网络上的绿色版的“海鹰拼音输入法”,有软键盘输入法

网友B:
楼上的何必那么在乎分数呢,钱是身外之物,这玩意比钱更是身外之物。。。

楼主,要想支持中文输入,就把你的BSP编译成中文版本吧,编译中文的方法是在PB里面的setting里面,选择中文。。。然后clean & buildal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何必那么在乎分数呢,钱是身外之物,这玩意比钱更是身外之物。。。

楼主,要想支持中文输入,就把你的BSP编译成中文版本吧,编译中文的方法是在PB里面的setting里面,选择中文。。。然后clean & buildall

回答是你的自由,请不要评论别人

网友:
可以在网上下载汉王的马兰花手写软件
非常好用!

网友C:
终极解决方法,自己实现一个中文输入法。
我们在GPS导航产品中实现了一个拼音输入法。
比系统的或者其他输入法有很多好处,例如可订制性比较好,我们把拼音字母映射到数字键,实现了类似手机T9输入法。
需要可以与我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终极解决方法,自己实现一个中文输入法。
我们在GPS导航产品中实现了一个拼音输入法。
比系统的或者其他输入法有很多好处,例如可订制性比较好,我们把拼音字母映射到数字键,实现了类似手机T9输入法。
需要可以与我联系。
[/Quote

厉害厉害,可以申请专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终极解决方法,自己实现一个中文输入法。
我们在GPS导航产品中实现了一个拼音输入法。
比系统的或者其他输入法有很多好处,例如可订制性比较好,我们把拼音字母映射到数字键,实现了类似手机T9输入法。
需要可以与我联系。

可以跟我分享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