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的GPRS网络通信问题

楼主:
想开发一个Wince手机上的应用程序
有一些需要进行网络通信(利用GPRS网络)的操作,比如上传下载数据
自己研究了一段时间,不知道有没有偏离方向,问一下大家

1.用RSA拨号进行网络连接(需要一个开通GPRS的sim卡)
2.与服务器建立socket连接
3.发送接收数据

难道就这么简单?
需要考虑什么协议吗?http,ftp等等

问题比较长,见谅!请各位大侠指教!先谢过了

【另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分可给,怎么看自己的可用分?】

网友:
就是这么简单。

关键是先要在拨号网络中建立一个gprs的拨号连接
然后就是RSA拨号勒。

网友:
谢谢lenux,遇到具体问题再请教你吧。
不过还有分的问题
【另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分可给,怎么看自己的可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么简单。

关键是先要在拨号网络中建立一个gprs的拨号连接
然后就是RSA拨号勒。

gprs的拨号连接应该怎么建立?不是很明白

HRASCONN m_hRasConn = NULL;
RASDIALPARAMS rdParams;
RasDial(NULL,NULL,&rdParams,0,NULL,&m_hRasConn)

在这之前进行gprs的拨号连接?谢谢

网友:
如果安装了platform
在目录%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下有例子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