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无法识别的问题

楼主(2008-07-27):
USB无法识别的问题
我安装了两个windows操作系统,但是在一个操作系统下,插上mp3,老是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而在另一个windows平台下,mp3能很好的识别。这是什么原因?望高手指点!
操作系统
windows

网友A:
不能识别的是什么系统?能识别其他的USB设备吗?比如普通的U盘。

网友B:
是windows系统,其他的U盘可以识别,这是为什么?

网友C:
这个mp3识别出来是标准的U盘形式吗?还是需要另外安装驱动的?XP包含的驱动比较完整,一般设备都不需要另装驱动。

网友D:
识别的是Rockchip MP3

网友:
识别出来是mp3,那是作为U盘来操作?还是需要别的软件来操作?比如拷歌删歌的。
不能识别的这个系统上,能不能识别别的mp3?

网友E:
不能识别的话, 通常是USB设备
枚举没有成功 呵呵

网友F:
终于找到原因的,开了个Hard Disk Sentinel软件,所以就无法识别了。U盘是可以的。这是在我无意中关掉这个软件,MP3能识别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