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TFORM BUILDER 驱动编译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Platform builder 5.0,新建一个CE 的OS,然后,新建一个驱动的DLL Project,但是编译的出现如下的错误:
BUILD: [01:0000000045:ERRORE] CAN.CPP(1,2): error CS1024: Preprocessor directive expected
BUILD: [01:0000000046:ERRORE] CAN.CPP(1,10): error CS1025: Single-line comment or end-of-line expected

error CS1024error CS1025是C#编译器下出现的问题,而我的驱动程序是用C写的。

我认为可能是Platform Builder的配置问题,使得驱动DLL使用C#编译器,而不是C的编译器?

是不是我安装的软件有问题了?我装的是ce5.0和vs2005。

还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error CS1024和error CS1025是C#编译器下出现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

从错误提示看,是CAN.CPP文件出错了,这应该是一个C++的代码文件。你应该检查代码,或者你驱动项目的创建有没问题。

网友:
BUILD: [01:0000000045:ERRORE] CAN.CPP(1,2): error CS1024: Preprocessor directive expected
BUILD: [01:0000000046:ERRORE] CAN.CPP(1,10): error CS1025: Single-line comment or end-of-line expected

语法错误

网友:
Single-line comment or end-of-line expected
字面上说是语法问题。你看看你的程序注释以及语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