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PGA和PC机之间的通信接口问题

楼主(2008-10-03):
请教关于FPGA和PC机之间的通信接口问题
用RS232串口实现最简单,但是速度慢;
用EPP/ECP并口传输数据和用USB总线传输数据两种方案从开发难易程度、通信速度方面各有哪些优势呢?
开发难易程度需要考虑FPGA端的开发以及PC端软件的开发两方面;
谢谢各位,目前正在方案选择中,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通信
数据
接口
开发

网友A:
usb是一个趋势,
fpga方面有现成的IP核,配置参数就应该可以
pc端通用的驱动就应该能识别,做一个应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