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在ccs中,运行出错的问题。(麻烦各位帮忙了)

楼主:
我在ccs2.2中,编译和加载好一个程序后,只要一运行就出现下面的问题,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Can't Run Target CPU: Invalid Destination port address in the trp  The Trp ignored .. QCOMP sent Destination Address 0x1b3f018   Requestor is CACHE
Can't Run Target CPU: SIM may not be in stable state, Advisable to correct the error before Running

我有把heap弄大一些,但是还是没用,请各位帮下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顶一下,有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但还是可以运行,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ccs3.1要用c6000以上的芯片
c5400用ccs2.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