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ash Jtag的问题

楼主:
昨天遇到了一个问题,我在wince6.0下编译了一个bootloader,通过Jtag烧录到我的板子上,板子是pxa270+P30 nor flash.这个bootloader可能有些问题,烧录进去之后起不来,我只好把5.0 OK的bootloader重新烧录回去,结果发现竟然5.0的bootloader也起不来了,重烧了很多次都没有用,串口没有任何信息输出。
下面是5.0和6.0eboot.bib文件的内容,他们所用的地址不同,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关键是现在我要怎样才能让5.0的bootloader重新跑起来呢?不然,这个板子岂不是就费了。请大家帮帮忙,非常感谢!
这个是5.0的eboot.bib的文件内容:

MEMORY

;   Name     Start     Size      Type
;   -------  --------  --------  ----
    STACK    80000000  00010000  RESERVED
    RAM      80010000  00010000  RAM
    EBOOT    80020000  00040000  RAMIMAGE
    RSVD     80060000  0009F000  RESERVED
    ARGS     800FF000  00001000  RESERVED
    DISP     80100000  002FF000  RESERVED
CONFIG
    AUTOSIZE=OFF
        COMPRESSION=OFF
        PROFILE=OFF
        KERNELFIXUPS=ON

        ROMSTART=80020000
        ROMWIDTH=32
        ROMSIZE=00040000
IF MCPII_MODULE
    ROMOFFSET=3A9E0000
ELSE
    ROMOFFSET=3C9E0000
ENDIF

下面是6.0的bootloader的eboot.bib文件

MEMORY

;   Name     Start     Size      Type
;   -------  --------  --------  ----
    STACK    80000000  00010000  RESERVED
    RAM      80010000  00020000  RAM
    EBOOT    80030000  00040000  RAMIMAGE
    RSVD     80070000  0008F000  RESERVED
    ARGS     800FF000  00001000  RESERVED
CONFIG
    AUTOSIZE=OFF
    COMPRESSION=OFF
    PROFILE=OFF
    KERNELFIXUPS=ON

    ROMSTART=80030000
    ROMWIDTH=32
    ROMSIZE=00040000
IF MCPII_MODULE
    ROMOFFSET=3A9D0000
ELSE
    ROMOFFSET=3C9D0000
ENDIF

网友:
这个图片是5.0的bootloader下载时的画面:

这个图片是6.0的bootloader下载时的画面:

网友:
如果以前好用的Bootloader JTAG进去用不了,那要检查一下硬件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A:
硬件原先是没有问题的,自从烧了那个6.0的bootloader之后就不行了,难道这样flash就坏掉了吗?那我可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原先是没有问题的,自从烧了那个6.0的bootloader之后就不行了,难道这样flash就坏掉了吗?那我可惨了。

有可能

网友:
但是bootloader还是可以下载下去哦。

网友: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把flash里面的东西全部清空呢?恢复到初始状态,里面什么都没有的状态。谢谢了

网友:
你有JTAG的源码吗?如果有的话可以自己改一个,实现擦Flash的功能

网友A:
谢谢,我有源码但是不知道怎么改动。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有源码但是不知道怎么改动。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吗?

你自己的平台,要注意。还有

    ROMSTART=80030000
    ROMWIDTH=32
    ROMSIZE=00040000
_这几个要注意设置,不要占用了别的程序导致启动不了。

你的是怎么启动的?

应该是所谓的nboot+eboot那种吧。

网友:
6.0.。仰望一下。。。很好很强大

网友:
硬件应该没有坏,可能是eboot把一些参数写到后256k的区域,参数错误导致无法启动
试着把你的eboot改大点
ROMSIZE=00080000
烧进flash把后面的数据冲掉,然后再改回40000,烧进去试试

网友:
没有用nboot,呵呵。
谢谢12楼,我去试一试。

网友:
谢谢12楼,可以了。结贴给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