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IOBASE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2-28):
WINCE下IOBASE是什么意思?
在D:\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PS2_8042目录下的8042keybd.reg中,"IoBase"的值,请问各位,IoBase的值表示什么意思,起什么作用的.很急,在这里拜托各位大大了.
PUBLIC
目录
WindowCE

网友A:
键 意义
"SysIntr"=dword:13 串口1的中断ID为十进制13
"
IoBase"=dword:02F8 串口1的IO空间首地址为十六进制2F8
"IoLen"=dword:8 串口1的IO空间长度为8个字节
"DeviceArrayIndex"=dword:0 串口1的索引,是1的由来
"Order"=dword:0 串口1驱动的加载顺序
"DeviceType"=dword:0 串口1的设备类型
"DeVConfig"=hex: 10,00 .... 串口1在与Modem设备通讯时的配置,如波特率、奇偶校检等
"FriendlyName"="COM1:" 串口1在拨号程序中显示的名字
"Tsp"="Unimodem.dll" 串口1 被用于与Modem设备通讯的时候要加载的TSP(TAPI Service provider)DLL
"Prefix"="COM" 串口1的流接口的前缀
"Dll"="com16550.Dll" 串口1的驱动程序DLL

网友B:
那如果我要做个PS2的驱动,要怎样修改"IOBASE"这个值呢?

网友C:
没做过驱动,只是修改过别人的 一点点。 建议google一下。IOBASE好象是已经指定好的,不用修改。

网友D:
改成你PS2外设的地址就可以了,我想是这样地 嘿嘿

网友E:
在你的处理器件的头文件里有这. 如在C盘的pb5/platform/smk2440下有一个"s2440.h"文件里面就有IOBASE的定义. 是根据你硬件处理器中寄存器的地址来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