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清DDK跟自己的系统,客户系统的关系,麻烦下各位解释

楼主:
    我已经找到了2000 DDK,XP SP1 DDK, nt4 ddk
    那开发者的电脑系统、DDK、客户机电脑系统的对应关系下面的对不对呢
    开发者电脑系统XP SP2,就用XP SP1 DDK,客户电脑系统XP SP2
    开发者电脑系统2000,就用2000 DDK,客户电脑系统2000

    如果我要做个驱动需要在XP SP1、XP SP2、2000上跑,我自己的系统平台应该是什么呢,对应用什么DDK?是不是我自己要装2000的系统,用2000的DDK开发驱动,驱动就能在客户2000系统上跑?我自己装XP SP2 的系统,用XP SP1的DDK开发驱动,驱动就能在客户XP SP1 SP2 上跑?

    请大家帮忙,上网看了好久总是迷糊

网友:
用于开发的系统没有特殊要求,能安装DDK即可。用于调试和测试的系统要用你打算支持的系统。

网友:
谢谢cnzdgs大虾,那这好几个DDK分别支持客户机的什么系统呢?
要做个2000和XP(sp1\sp2)都能跑的驱动,应该用哪个DDK呢?或者说做2个驱动,一个2000的,一个XP的?
XP SP1 DDK做个在客户XP SP2上跑的驱动,可以么?
   谢谢大家,在线等!

网友:
与DDK版本关系不大,关键是你的程序中使用的函数及各种定义必须是这几种系统环境都支持的,对于每个函数可以在哪些系统环境下使用,在DDK的帮助文档中都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