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8900a driver

楼主:
最近在porting cs8900a driver, 从wince5.0 移到wince6.0中, 驱动编译成功,系统也能够检测到网卡,网络连接标示也有,可是与
pc 机就是ping 不通,不能连接到internet.硬件都没问题!希望那位大侠能够出手帮忙!!!

网友:
我刚刚解决此问题。
把CS8900的寄存器全部打出来,我告诉你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解决此问题。
把CS8900的寄存器全部打出来,我告诉你原因。。。。

恭喜了。厉害啊,搞定了。你上班不能上MSN吗?想问你一些问题啊。

网友:
没搞过6.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解决此问题。
把CS8900的寄存器全部打出来,我告诉你原因。。。。

请问你能告诉我你的邮箱吗?我把驱动发给你看看,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解决此问题。
把CS8900的寄存器全部打出来,我告诉你原因。。。。

请问你能告诉我你的邮箱吗?我把驱动发给你看看,万分感谢!!!!!!!!!!!!!!

搂主,寄存器打出来了吗?说不定问题就在寄存器的设定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解决此问题。
把CS8900的寄存器全部打出来,我告诉你原因。。。。

请问你能告诉我你的邮箱吗?我把驱动发给你看看,万分感谢!!!!!!!!!!!!!!

seven_zhangxw@yahoo.com.cn
不过,我现在在出差,只能晚上帮你看看了。。。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早上花了点时间把你的代码和我的比较了一下,因为我修改的比较多,所以差别很难比较,我粗略的看了一下,看上去你的驱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涉及到公司机密的问题,所以我不能把我的代码发给你,请你原谅。
我在这里有几个建议,并将我碰到的问题跟你描述一下,给你提供一个思路,我想你肯定可以自己解决此问题的。
1,打印寄存器,看看寄存器和自己设置的是不是一样。这一步是检查你的硬件配置、时序等。
2,在发送接收的地方打印寄存器,看看网卡有没有产生中断。这一步检查网卡本身的工作状态。
3,检查你的config.bib文件、中断注册程序是不是都配置对了。注册表、bib文件是不是都修改好了,物理中断和虚拟中断是不是绑定上了。
4,如果以上配置都正确,跟踪你的网卡的中断响应程序,看看有没有进入。
5,ping不通可能是你的组件没有选全,要选择一个ipconfig、ping的组件,在network feature里面选。
有任何消息请告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早上花了点时间把你的代码和我的比较了一下,因为我修改的比较多,所以差别很难比较,我粗略的看了一下,看上去你的驱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涉及到公司机密的问题,所以我不能把我的代码发给你,请你原谅。
我在这里有几个建议,并将我碰到的问题跟你描述一下,给你提供一个思路,我想你肯定可以自己解决此问题的。
1,打印寄存器,看看寄存器和自己设置的是不是一样。这一步是检查你的硬件配置、时序等…

很是高兴看到这种介绍经验的,难得啊!!!让来者少走弯路,让来者多一份信心!

网友:
楼主此问题解决了嘛?
怎么没有消息了呢?

网友:
最近在忙别的事去了,这个先放一放,可能过一段时间再看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