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摄像头采集后图像如何播放?

楼主:
请问:
  我用的是2440CAMERA接口,驱动只完成了将数据存到帧存储器的工作,要想在WINCE上将视频,或者是一张图片显示出来,要做什么工作呢?
   我的理解是LCD会不断的从帧缓冲里将数据输出到屏上,所以用memcpy将buffer_rgb的数据传到frame_buffer上,图片就会显示,只要输出速度快,就是视频了.
   还是问题没这么简单,要编很长的应用程序才能输出视频?

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了,您的一句话,是我们新手的一大步!

网友:
要实现显示有几种方法:
1、直接写帧缓冲区
首先,要了解自己所用平台的帧缓冲区地址,并且保证可写权限;其次,保证RGB数据与LCD色深一致,常见的是16位色RGB565;然后,注意数据对齐。此外注意屏幕是否经过旋转处理。这样便可以将RGB数据拷贝到帧缓冲区进行显示。显示速度快。
2、构造BITMAP,用GDI绘制
用RGB数据创建一张内存中的BITMAP,并获得句柄,通过GDI方式用BitBlt之类的函数进行绘制显示。速度较慢。

网友:
为什么看不到回复,说不能脚本跨域操作???

网友:
非常感谢,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楼主能交流下吗,我对这个也有兴趣,呵呵.

网友:
我也是初学的,目前正在看这个CAMERA的驱动,驱动里就有这一句
memcpy((void *)(FRAMEBUF_BASE+ (240*pos_y + pos_x) + y*240*2),(void *)buffer_rgb,(QCIF_XSIZE)*2);
不知道他是否实现的是在LCD上显示,不知道你想了解那方面的?

网友:
现在我也在搞这个,没有头绪

网友:
我也在做啊,也没有头绪,不知道能够沟通?

网友A:
一般帧缓冲地址如何获取呢?直接写帧缓冲,是在应用程序中完成还是在摄像头驱动中?如果是在应用程序中,应用程序如何实时的获取驱动中的缓冲数据呢?也就是驱动产生DMA中断时,即填满了一帧图像,如何通知应用程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帧缓冲地址如何获取呢?直接写帧缓冲,是在应用程序中完成还是在摄像头驱动中?如果是在应用程序中,应用程序如何实时的获取驱动中的缓冲数据呢?也就是驱动产生DMA中断时,即填满了一帧图像,如何通知应用程序呢?

在驱动中,应用程序根本没有管这个的。

网友B:
在应用程序中,有多种不同的方法可以获得帧缓冲地址。不太同意在驱动中进行显示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应用程序中,有多种不同的方法可以获得帧缓冲地址。不太同意在驱动中进行显示的做法。

bzjing 以前的回复对我帮助很大。多谢了。嘿嘿。

网友:
wince6在应用中做很难实现的,我在驱动中做的,直接写framebuffer.
wince6之前的没那么多限制,在应用中做也比较容易实现,用个callback就行了.

网友:
我现在也在弄这个,不断学习中。。。。。

网友:
我在应用程序中将framebuffer的起始地址和大小传入驱动,然后在驱动中将DMA缓冲的数据拷贝到framebuffer中,可是系统报错!

memcpy(pFrameBuffer,(void*)dmabuffer,dmasize);

Data Abort: Thread=83e48d58 Proc=81de6320 'device.exe'
AKY=00000005 PC=03fc3588(coredll.dll+0x00053588) RA=02c94200(pxa270_camera.dll+0x00004200) BVA=a302d4e0 FSR=0000000d

网友:
为什么不在应用程序通过ReadFile将驱动中的数据拷贝出来,然后再根据要求(可能需要转换)拷贝到framebuffer中而实现显示呢?
在CE5.0以后,尽管ddraw在不同平台的性能差异很大,但可以看出Windows CE在此方面所做的努力。相信以后将统一到ddraw,只有通过ddraw才能直接访问framebuffer,与PC一致。

网友:
你的这个错误很明显,那就就是你的指针定义错误,或是没有定义。 才会报这种错误,好好查看指针的所指的地址,就肯定能跳出来。

网友:
一般预览功能是这样实现的:上层通过IOCTROL来从驱动中获得RGB数据,然后通过DirectShow来做显示,这样可以做一些按钮,相框等等东西上去,好管理

网友:
现在也是做这方面的东西,在驱动里获得一帧就显示一帧,用memcpy,虽然速度快,但很耗CPU,还得研究,这个帖子又让我清楚了不少。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