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MSP430 TimerA的输出从P1.0输出,TimerB的输出从P1.1输出.怎么设定?

楼主:
TI MSP430问题:
我想把TimerA的输出从P1.0输出,TimerB的输出从P1.1输出.
可是430怎么才知道是TimerA 给P1.0 而不是P1.1呢? P1SEL设了1,然后呢?
     P1DIR        =        0x3;              //P1.0 ouput
     P1SEL        =        0x3;              //timerA output P1.0
     TBCTL        =        TBSSEL1 + TBCLR;  // SMCLK, clear
     TBCTL        =        MC_1+CNTL_0+TBCLGRP_0; //up,16 bits
     TBCCTL0        =        CCIE;                //timer seting
     TBCCTL1        =        OUTMOD_7+CLLD_1;        //mode 7
        TBCCR0        =        511;             //PWM freq
        TBCCR1        =        128;             //duty cycle

网友:
我解决了这个问题,TimerA不可能从p1.0输出,硬件手册有图

网友:
为啥不能从P10输出?

好像430的DEMO板上是有这样的实验的

呵呵

除非那个片子共用了什么线了

网友:
430系列中有的片子从P4.1中输出有的从P1.0输出。ASIC做的时候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