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9i GPRS模块开发

楼主:
     各位大虾!
     小生近期,用新华龙的单片机开发GPRS组网相关工程。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各位大虾能不吝赐教。
     目前已通过单片机实现短信功能,在开发或测试GPRS指令时遇到了问题。
    1)测试过程如下
     AT+CGDCONT=1,"IP","CMWAP","010,000,000,172"
    OK
    AT+CGQREQ=1,2
    OK
    AT+CGACT=1,1
    OK
    AT+CGDATA=="PPP",1
    CONNECT
   (乱码,已传换成16进制)
   7E FF 7D 23 3F 7D 21 21 7D 23 7D 20 7D 39 7D 22 7D 26 7D 20 7D 2A 7D 20 7D 20 7D 27 7D 22 7D 28
   7D 22 7D 25 7D 26 CE 53 E3 A3 7D 23 7D 25 3F 23 7D 25 8F 96 7E
   7E FF 7D 23 3F 7D 21 21 7D 23 7D 20 7D 39 7D 22 7D 26 7D 20 7D 2A 7D 20 7D 20 7D 27 7D 22 7D 28
   7D 22 7D 25 7D 26 CE 53 E3 A3 7D 23 7D 25 3F 23 7D 25 8F 96 7E
   .......(重复)
   NO CARRIER
   2)疑问
    虽然mc39i内部又支持PPP协议的两个小协议,但在进行费PC开发时,是不是要在控制器端移植PPP协议。
    比如:用 ARM的话,就要编译PPP到内核
         用单片机的话就要移植代码到单片机

    注意了:希望各位大虾支持,帮助。
    qq:47848207
    邮箱:shallowguy@163.com

网友:
呵呵,是需要自己来应答的。

网友:
自己写PPP协议就可以连上网络了,之后用UDP或者TCP发送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
cmwap
cmnet
ppp_tcp
ppp_udp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也谢谢大家的提醒和指点。关于链路连接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是要自己些程序协商的。现在我已经拿到了模块得IP,但是我在发送UDP包得时候,在服务器端却怎么都接收不到,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在查话费得时候却发现GPRS被扣掉了40元左右,先声明我得GPRS是按流量收费得,不是包月的。
   我的疑问:
   1、PPP链路连接过程,按GPRS计费吗?
   2、我用IP封装UDP然后封装在ppp包中,其中ppp用0x0021,之后将封装好得IP包直接跟在0x0021之后发送。可是在服务器端却怎么都不能收到包。我得服务器具有公网IP,只不过是动态得,PC机用siniffer抓包,却怎么都收不到,但是钱确实花掉了?

网友:
只要连接了到移动的基站,就会收费。无论你服务器端是否收到数据包。如果你是动态ip,可以使用DNS服务器。

网友: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我们也准备用GPRS模块,还没有定是用mc39i还是mc55,但是我们咨询的是服务器必须有固定的ip才行啊

网友:
怎么办~~?PPP跟UIP怎么融合 ,和怎么下载到单片机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