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下两个怪问题

楼主:
操作系统是wince5.0,硬件平台是S3C2440
问题1:我用ActiveSync4与pc进行同步的时候,可以连接正常,从PC到板子,或从板子到PC,
       拷贝文件都正常,但是,我想通过PB下的工具“tools”--“remote registry editor”
      去读板子的注册表时,却这么也连接不上,tools下任何一个remote工具都是这样,而且我用
      我编译的sdk或standar SDK都是连不上,不知道为什么?
问题2:usb device同步的时候,我拔掉USB device线,再插上,连不上,再拔掉,再插上,就可以连接上了
       非要拔插两次才可以?即使连上了,问题1依旧,为什么呢?
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出现过同样的问题,但不是经常出现

网友:
设备端的usb驱动有问题吧。

网友:
对于问题1,
是不是你在做链接的时候没有考虑设置的问题啊?
那里有很多设置,有些设置还和wince5的内核中的
某些选项相关,如kitl。

网友:
需要KITL支持,没有KITL不能用

网友:
我觉得是你网络的问题。
如果你的网络已经调通,那就把网线插上,并且IP设定与开发主机在同一个网段。
这样,远程工具就可以使用了。
2410是这样的,估计2440也差不离吧。

同步和文件拷贝都没有有问题,说明USB Device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KITL,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不加KITL也能用远程工具的。

网友:
第二个问题大概是这样的,
你插入后拔出,如果马上再插入会有问题,
因为Device还没有断开第一次的连接,如果你等一会儿,
或者手动结束连接,再插入就可以了。

否则,就像你说的那样,来两次,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第二个问题不是问题。^_^

网友:
楼上说的对,它需要时间来断开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usb driver问题,你可以再试试看activesync具体同步一些内容是否能成功。

网友:
在设置里面,我选的是ActiveSync,因为我没有网口,所以TCP/IP和KITL都不行了(kitl是通过网口连接?),而且,我在编译内核的时候,在setting里特意将kitl那项也选上了,有一点我要补充的是,之前我有连接成功过,因为当时要读出注册表里触摸屏的校正值,所以印象比较深刻,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不行了,而且试了有7、8个板子了,这会不会跟BSP有关?因为我已经把各个驱动改的面目全飞了(尤其串口),但是绝对没动过USB驱动,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BP跟板子的同步?

网友:
如果是没有网络的情况,估计直接通过ACTIVESYNC,使用同步工具是不太容易了。
在用2410的板子时,如果不插网线,硬是用不了,插上网线立马可以。
原因还不是很清楚。^_^

网友:
大家的回答给了我很大的提示,问题1已经搞定!
原因分析:
大家说到网络,突然想起来,以前的能连接的板子当时没有网口驱动,加了驱动以后就一直不行,试着把NK里的网口驱动干掉,重新编译NK后,果然可以连接。
以前我也出现过在EMULATOR下用remote工具时,PC的网络断开时总是时而连不上,猜想,USB DEVICE在连接的时候可能被当作网卡来用了,好像USB DEVICE通信
是PPP通信。这样的话,两个网卡不就冲突了吗,必然就连不上了,所以,要用通过USB device来使用remote工具的话,要把板子上的网络disable掉,这样就可以
正常使用remote 工具了,测试了一下,读注册表、截图都没有问题。

问题1解决了,可是问题2依旧,我把USB线把掉了很久以后接上,还是activesync不能连接上,再拔再插上就有可以了,还望大家多多帮忙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