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e5自带的webserver的问题

楼主:
我想把webserver的主目录\www转移到NandFlash上,先是修改servers.dat,如下:

; @CESYSGEN IF SERVERS_MODULES_HTTPD
root:-Directory("\NandFlash\Windows"):-Directory("www")
Directory("\NandFlash\Windows\www"):-Directory("wwwpub")

Directory("\NandFlash\windows\www\wwwpub"):-File("default.htm","\windows\httpd_default.htm")

; @CESYSGEN ENDIF SERVERS_MODULES_HTTPD

把建立目录和复制文件的路径改成了在\NandFlash\Windows下,编译后发现访问ce系统的ip报404错误。

再修改servers.reg,如下:

; Default HTTP server settings
[HKEY_LOCAL_MACHINE\COMM\HTTPD\]
"MaxLogSize"=dword:8000
"LogFileDirectory"="\\NandFlash\\windows\\www"
"NTLM"=dword:1
"Basic"=dword:0
; Many configuration web pages (and telnet/ftp servers) by convention use a
; user named ADMIN to have admin level priveleges.  Make sure this special ADMIN user
; has admin-level access to all Virtual Roots in web server as well, for convenience.
"AdminUsers"="ADMIN"

[HKEY_LOCAL_MACHINE\COMM\HTTPD\VROOTS\/]
@="\\NandFlash\\windows\\www\\wwwpub\\"
"a"=dword:0

同样也是把主目录路径改成了\NandFlash\Windows,结果编译后连\www目录都找不到了。

搞了两天,实在想不出还要改什么地方了~~~~

网友:
有人在这方面有经验的吗?

网友:
解决了一部分,修改server.reg还是可以转移目录,不过要和remoteadmin冲突,所以还是算了,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