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能不能通过MSG这个消息结构来传送一个大的数据结构?比如通过PostMessage函数传一个大的数据结构。找了半天没找到好的例子!

楼主:
WINCE下能不能通过MSG这个消息结构来传送一个大的数据结构?比如通过PostMessage函数传一个大的数据结构。找了半天没找到好的例子!

网友A:
非要传结构吗?传结构指针行不行?

网友:
只能传递 结构的指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要传结构吗?传结构指针行不行?

给个能用的例子啊!

网友B:
传递结构指针是可以的,但一定要注意内存的使用.
如:
在一个线程中这样用:
struct mydata
{
DWORD A,B,C,D;
}
mydata data;
postmessage(hwnd,WM_USER,(WPARAM)&data,0);
窗口hwnd收到这个消息后,有以下情况:
hwnd所在的进程与投递消息进程是否是一个进程.如果不是,hwnd可能得到一个无效指针.
如果是一个进程里, 当进入hwnd的窗口过程函数时,wparam是否还正确指向一个有效的mydata?
data在栈空间申请,使用postmessage时可能就有问题(在hwnd窗口过程函数执行,投递消息函数已退出,data空间释放).

最后,如果hwnd窗口过程函数得到一个有效的指针,当然可以访问该结构体.

caes WM_USER:
mydata * pd = reinterpret_castwparam;
pd->A;

网友C:
跨进程应该使用WM_COPYDATE消息。上GOOGLE搜一下,N多例子。
进程内自已随便定义就好了。

网友:
那天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跨进程应该使用WM_COPYDATE消息。上GOOGLE搜一下,N多例子。
进程内自已随便定义就好了。

用WM_COPYDATE消息来发送数据结构,只能用SENDMESSAGE函数啊!WM_COPYDATE消息不能跟POSTMESSAGE配合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要传结构吗?传结构指针行不行?

跨进程,传指针估计会乱指一气啊!

网友:
用内存共享文件是不是一种跨进程传数据结构的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递结构指针是可以的,但一定要注意内存的使用.
如:
在一个线程中这样用:
struct mydata
{
DWORD A,B,C,D;
}
mydata data;
postmessage(hwnd,WM_USER,(WPARAM)&data,0);
窗口hwnd收到这个消息后,有以下情况:
hwnd所在的进程与投递消息进程是否是一个进程.如果不是,hwnd可能得到一个无效指针.
如果是一个进程里, 当进入hwnd的窗口过程函数时,wparam是否还正确指向一个有效的mydata?
data在栈空间申请,使用…

觉得还是不行了,释放掉了就访问不了拉!

网友:
传指针不是个好方法,如果结构体存储的是字符串,建议传递字符串,收到后在展开还原成结构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