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单片机做个定时测温控制系统,请高手指导一下

楼主:
我想用单片机做个定时测温控制系统,请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你想要那种开发规模?

1。提出你‘系统’的需求,搞出需求说明书,
   采样精度,系统所在环境,输入,输出接口,需要的操作界面
   客户所需要的功能,
2,根据客户所需要的功能,画出CASE用例图

3.根据使用功能模块进行细化,画出动态或流程图,

4。各模块的关系构成类图,表明各模块的关系,

5,最后依据各模块和用户操作的次序,及模块之间的关系画出时序图。

好了你的整个系统框架就基本出来了,

   1.开始电路图的设计,采用51核,PIC,AVR ......
   2.硬件上根据需求书,选择符合精度的传感器
   3。根据以上图,编制嵌入的代码,然后调试
   4.搭建电路板进行验证,将代码编译后下载调试
   5.反复验证调试正确后,然后画PCB板,这时要考虑,价格,外壳尺寸,抗干扰性.....
   6.发PCB样图给厂家制一到两块,然后再焊接,安装到现场反复实验,有问题该代码,PCB,或重新修改电路
等上一些OK后就可正式定型,或投产了。

以上就是你要求“测温系统”的大概开发模式。。。。。

网友:
引用楼主 wangguilin 的帖子:
我想用单片机做个定时测温控制系统,请高手指导一下

定时测温,控制什么?

网友:
偶有一套现成的

LCD显示,430的,带菜单

如果是直接应负,那偶这可以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有米的话,直接单片机+温度变送器+热电阻(一般用个pt100就可以搞定)就可以了,至于显示,看你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