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B订制内核时,如何让被定制的内核跟手边的特定硬件平 ...

楼主(2008-01-25):
用PB订制内核时,如何让被定制的内核跟手边的特定硬件平台相关联?
在定制嵌入式XP内核时,是通过在目标硬件平台上运行一个工具,然后生成一个硬件平台信息文件,接着通过这个文件来订制内核的,很显然,这个信息文件就把系统跟目标硬件联系起来了,换句话说,这样生成的嵌入式系统是基于这个目标硬件平台的。初次学习WIN CE,我不明白的是,用PB定制嵌入式内核时是如何让被订制内核跟目的平台相关联起来的?难道就是在订制的第一步了选择BSP就可以了?导出的SDK用来做什么的?
谢谢赐教!
平台
如何

网友A:
要过年了,大家都很忙,没有人问答我的问题,唉!
还是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B:
您定制的是XPE的核还是WINCE的核呢?如果是PB定制CE的话好像不是您说的这个步骤去生成NK的。
SDK的概念就简单了您上网一搜很多啊,导出SDK然后安装,之后您就可以在EVC或者VS2005下编程,对该SDK也就是这个SDK对应的CE编程了。

网友C:
"第一步了选择BSP",但是BSP是哪里来的?
如果从头开始做,是先自己做BSP。BSP与硬件完成对应的任务。

网友D:
谢谢楼上的兄弟指点,我手边有现成的硬件平台 ,如果我要定制一个基于本硬件平台的CE,那么是否一定需要先制作自己的BSP呢 ?如何制作自己的BSP ?

网友E:
用PB 定制BSP,选择支持处理器芯片和语言,然后修改必要的硬件驱动项,使其和硬件平台统一,可以编译生成NK.BIN做平台OS.PB又可以导出SDK,用于EVC等编程.

网友F:
我也是菜菜鸟!学习!!

网友G(2008-03-03):
那下载内核到硬件平台的时候,超级终端出现虚拟地址错误,然后无法下载了,怎么办?PXA27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