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根据图片文件流得到位图句柄HBITMAP

楼主:
SHLoadImageFile可以根据文件得到位图句柄HBITMAP,有没有根据文件流得到位图句柄API,如果没有该怎么实现,有没有相关的代码?

网友:
文件流???是什么东西?

没有文件头,BMP文件的属性从哪里来?

网友:
就是图片文件的所有数据读到内存里,再根据内存的数据得到位图句柄.SHLoadImageFile就是根据文件路径得到位图句柄的

网友:
说说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
因为我把好几张图片资源文件合成一个文件,我要读取其中一张图片的数据,就要把此文件内的这张图片的数据读到内存里,然后显示出来.

网友:
这种非标准的做法,是不可能有标准函数来支持的。

建议LZ还是不要把图片合成一个文件,这样会好处理很多。

网友:
也不算是非标准啊,我现在是用在把图片合成一个文件里,如果数据是从网络传过来的,又不想把它保存在本地,这个方法应该经常需要的啊,symbian就有这个方法的,不知道WCE有没有,没有的话,不是要自己实现图片解码了.

网友:
symbian有的WCE一定就要有吗?

网友:
因为我写的接口要和symbian统一,不能因为我不能实现这个方法,而把整个程序结构改掉,所以没有办法一定要实现这个方法.

网友:
CreateDIBSection

看看这个函数的使用

网友:
自己写函数,接口保持跟Symbian一致,函数体自己实现。这种方法是非标的,无API直接支持。

网友:
CreateDIBSection不可以的,那只能自己解码了.